透明矿石机,制作变容易。只要你喜欢,可以试一试。

楼主(2016-12-27):
我把制作矿石机的整个过程拍了照片,线管固定办法巧妙,只要在侧板加工一个圆环沟,就行了,管子嵌在里面,螺丝也不用,具体过程如图,电路图下次再传。先上传制作过程图,所用可变365P,调谐线圈管直径四厘米,调谐线圈用0.5毫米的线密绕一百匝。天线线圈套在外面,匝数45匝,场管线圈 10匝。调谐线圈本身长五厘米,但管子长度至少为之二倍 ,即管长十厘米以上为好, 这样留出足够的调整行程。

楼主:
开孔钻不要钻透就成了环形槽,钻通了就是个圆孔。所以实际上是环形槽方便。

网友:
造型很漂亮,做工也不错。PVC管的损耗比纸筒要好。

楼主:
这是场管矿石机电路图和安装图。

网友:
做的很专业,属于大型,应该可以推动舌黄喇叭。

网友:
我就爱心动!但是一直没行动! 哎! 羡慕呀!

网友:
有机玻璃用氯仿粘合就好了,用螺丝连接强度是好的,但有点影响美观。

网友:
做得很漂亮。
线圈骨架如果透明会更好。
还可以用自制接线端子,让他的基座也透明。

网友:
做得很漂亮。羡慕呀!

网友:
再配个大的透明管子套在线圈外;
线圈与下方的“机箱”之间在封个“隔板”达到全封闭就更美了。

网友:
很漂亮的矿机!

网友:
做得非常漂亮。高超

网友:
好手艺,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