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谁有目黑MSG2560信号发生器的使用说明资料?刚入手不会用

楼主(2016-12-27):
求助:请问谁有目黑MSG2560信号发生器的使用说明资料?打算用来调试收音机,刚入手不会用。先附上我自己的:245427541@qq.com

楼主:
我倒日本的官网去找了,这个型号停产了,想下载个pdf都木有。不过我写了个信,不晓得他会不会理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倒日本的官网去找了,这个型号停产了,想下载个pdf都木有。不过我写了个信,不晓得他会不会理我

我也有一台,基本功能会用,其他的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基本功能会用,其他的不会用。

能加你一个QQ么,我是一点不会用,我用示波器测试的波形峰峰值就只有几个毫伏,没有幅度上来。另外就是我在右边的这个信号输出口没有得到音频那种对称的波形,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加你一个QQ么,我是一点不会用,我用示波器测试的波形峰峰值就只有几个毫伏,没有幅度上来。另外就是我 ...

我没有QQ,有啥问题就在这说吧。
信号输出幅度可用最右边的旋钮调,最高有效值接近0.09V(99db).
调幅信号要在左边的按钮上选好调幅方式,还有,要选好调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QQ,有啥问题就在这说吧。
信号输出幅度可用最右边的旋钮调,最高有效值接近0.09V(99db).
调 ...

我是不是还应该在左边输入孔接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入一个信号?我看网上介绍说MSG2560是自带一个400HKZ的信号的,调节右边 的载波就可以输出一个音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还应该在左边输入孔接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入一个信号?我看网上介绍说MSG2560是自带一个400HKZ的信 ...

自带的音频信号发生器有400Hz和1000Hz两个频率,可选的。
我的是MSG2560B。很好用。
一般不用外接音频信号,除非内部的音频信号不满足要求,比如需要5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音频信号发生器有400Hz和1000Hz两个频率,可选的。
我的是MSG2560B。很好用。
一般不用外接音 ...

我给日本公司写信要到了手册,现在在百度文库里应该可以搜到了。 我没有权限发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日本公司写信要到了手册,现在在百度文库里应该可以搜到了。 我没有权限发链接

请问:压缩后有多大呀?

网友A:
用站内短消息给我发个连接吧,谢谢!

网友:
LZ发个连接吧

楼主:
wk.baidu.com/view/    9a3e36e1f71fb7360b4c2e3f5727a5e9846a27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站内短消息给我发个连接吧,谢谢!

地址wk.baidu.com/view/9a3e36e1f71fb7360b4c2e3f5727a5e9846a275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址wk.baidu.com/view/9a3e36e1f71fb7360b4c2e3f5727a5e9846a275c

谢谢!但这个地址不是呀。

网友B:
恭喜楼发邮件主要到了说明书,BTW,你写信用的日语还是英语?其实这种调频调幅信号发生器,除了目黑生产,日本松下、台湾固纬和韩国高士达等也生产,面板布局基本一样,有些甚至完全相同。其他公司的Instruction Manual还是挺好搜的。

网友:
楼主可否给我发一份,805314083@qq.com  多谢!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发我一份,先谢了,我才入了2580。dqyyxnh@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给我发一份,  多谢!

文档已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发我一份,先谢了,我才入了2580。dqyyxnh@126.com

文档已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但这个地址不是呀。

你留个邮箱什么就解决了

网友:
多谢分享!一会儿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留个邮箱什么就解决了

lq19512003@sohu.com
请发一份,谢谢!

网友:
谢谢了   英文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发一份,谢谢!

你好,因为我买这个设备是在论坛上看到过一张图,觉得有这个设备可以方便理性认识,矿石机原理。
你上次说你也是用的MSG2560B这个型号是吗,我把这个设备的输出和示波器连接起来,测试,看波形看不到附图这样的波形,
请问你是如何设置参数的,可以截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发邮件主要到了说明书,BTW,你写信用的日语还是英语?其实这种调频调幅信号发生器,除了目黑生产, ...

写信用的英语。另外我是买的二手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只有几个毫伏,请问这个MSG2560难道幅度不是几伏的吗?由于我不确定正常输出应该是什么状态或者说我在这个信号发生器外面还需要再接一个转接器才能给示波器的探头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因为我买这个设备是在论坛上看到过一张图,觉得有这个设备可以方便理性认识,矿石机原理。
你上次 ...

在仪表的左面设好调幅度30%,用示波器观测右下角Q9插座输出端的信号,关键是扫描时间要选的合适,大约几毫秒到十几毫秒吧。您再试试。

网友:
对不起楼主,不小心邮箱输错了,还请劳驾一次!
80531485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仪表的左面设好调幅度30%,用示波器观测右下角Q9插座输出端的信号,关键是扫描时间要选的合适,大约几 ...

调时间是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声音的波形的,但是最高的幅度是mv级别,而且这个400HZ的调制波形不是连续是吗?设备就是这个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时间是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声音的波形的,但是最高的幅度是mv级别,而且这个400HZ的调制波形不是连续是吗 ...

拍张此时信号发生器面板的完整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