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变AC30

楼主(2016-12-27):
从微波炉里拆出一个AC30V4W电机,请问有什么简单的电路可以把AC220变到AC30,谢谢

网友A:
串一个合适的400V无极性电容,简单计算一下,看需要多大容量。或者根据实验,串入电容使电机两端不高于30V电压即可

网友:
变压器      凑字数

网友:
知道AC还不知道变压器?

网友:
自耦调压器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看AC参数 上图看看

网友:
最简单是加个工频变压器

网友:
用可控硅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一个合适的400V无极性电容,简单计算一下,看需要多大容量。或者根据实验,串入电容使电机两端不高于30V ...

这种电路叫什么名,我去网上搜搜。谢谢。楼上好多人说加变压器,我发贴前就看了,要二三十块钱还不算运费,我觉的不大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叫什么名,我去网上搜搜。谢谢。楼上好多人说加变压器,我发贴前就看了,要二三十块钱还不算运费 ...

几毛钱买个105(1微法)400V无极性电容(涤纶、纸介)或洗衣机电机上、电扇上用的1微法电容,试一试,估计没问题。

这个电机电流100毫安多一点,是同步不认转向电机

网友:
整个调压电路不就行了

网友B:
老黑白电视里里有个变压器,输出双15.5v,刚好够用。电容降压也行,调压器也行,得记住这两样都不安全。这种永磁同步电机对电压要求不是多严格,老式的会转圈的室外天线用的就是这类电机,能找到那个控制和也能拆出来一个小型变压器,好像是17.5v的?不记得了,你找找看,家里24v的变压器也能用。

楼主:
这个是交流电压用直流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黑白电视里里有个变压器,输出双15.5v,刚好够用。电容降压也行,调压器也行,得记住这两样都不安全。这 ...

这个是交流电压用直流的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交流电压用直流的也行?

这是交流电机,直流不能用。踏踏实实找个变压器最恰当

网友:
功率不大,直接上变压器,耐用,便宜看起来像托盘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交流电压用直流的也行?

变压器怎么会输出直流呢,变压器输出经整流后的才是直流

网友:
步进电机还是变压器安全

网友:
楼主先要把基础知识学好再做,电老虎要小心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叫什么名,我去网上搜搜。谢谢。楼上好多人说加变压器,我发贴前就看了,要二三十块钱还不算运费 ...

串联电容只能限流,不能调压。

网友:
就变压器最简单也最安全

网友(2017-02-24):
用12V碘钨灯珠电源改。

网友:
估计这个电机是不定向的,有什么用?
也可以拆开把线重绕,也不难。

网友D:
只是个小电机而已,没必要专门为它配个变压器,串个2UF左右的电容降压,接市电就行了。

计算过程:
——————————电机工作电流——————————
I=4W/30V=0.133A

————————电容容量计算公式推导————————
Rc=U/I
C=1/(2*π*f*Rc)=I/(2*π*f*U)=I/(314U)

——————————电容量————————————
C=I/314U=0.133A/[314*(220V-30V)]=2.234*10^-6F=2.234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联电容只能限流,不能调压。

限流后在串联的特定负载上的压降也就下来了,限流、降压二位一体,与负载特性有关。

网友:
电机功率不大,建议楼主找个双15v输出的变压器吧 简单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是个小电机而已,没必要专门为它配个变压器,串个2UF左右的电容降压,接市电就行了。

计算过程:

你这公式看似复杂,实际也是很近似的,一是电机电流这样算只是个大概 ,电容二端电压也不会是220-30。
一般可以按1个微法能提供50到60毫安左右来估算就行了。

网友:
桌面音响供方变压器,一般都是双15V的,串联使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公式看似复杂,实际也是很近似的,一是电机电流这样算只是个大概 ,电容二端电压也不会是220-30。
...

基本的容抗公式,不复杂。
配变压器、电感都不如电容省事,以前用过这方式给电风扇加微风挡,用了N年没有问题。
估算的话,我一般用70mA/uF这个值。30V的电压有点高,用公式计算一下更准确。电容上的压降取决于电机电流,想精确需要实测电机工作电流,没必要这么麻烦,2uF基本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