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纤入户光猫改光纤收发器可行吗

楼主(2016-12-27):
家里光纤猫不能作端口映射,想想可不可以改光纤收发器再到路由器拨号连接,家里的是艾泰行为管理型路由器,功能还是很实用,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可行,有经验的老师帮忙出个主意,谢谢。

网友:
恐怕行不通;因为光纤猫有其特殊的id码,只有你购买了接入商的服务后,其码才被激活,而你那简单的收发器根本就不能注册到光纤网络上去。

楼主:
有一次设置出了问题,给恢复出厂设置了然后设置账号密码,不过只能上网,电话就不通了,最后还是联通给设置好的,所以现在不知道可不可以收发器链接

网友:
应该是改不了~

网友A:
用光纤收发器转换成双绞线接入路由器WAN口进行拨号接入?
连modem都没有,你拨什么号?
光纤必须接入调制解调器,然后桥接你自己的路由器才能使用路由器拨号。
调制解调器必须绑定MAC进行局端注册后才能使用。

楼主:
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
是不行的,虽说我之前也有这想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光纤收发器转换成双绞线接入路由器WAN口进行拨号接入?
连modem都没有,你拨什么号?
光纤必须接入调制 ...

朋友,恐怕你的表述有问题,调制解调器不可能有mac,那是路由器里面的概念;另外,光纤网络有自己的识别标志,哪怕是你用光纤收发器连接了路由,也不可能注册到光纤网络里上网。

网友C:
光纤猫有特殊的id码,购买了运营商的服务后,由其激活后锁定。

网友:
光纤收发器只能当光纤的延长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恐怕你的表述有问题,调制解调器不可能有mac,那是路由器里面的概念;另外,光纤网络有自己的识别 ...

是我“表述不清”,还是您根本就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纤猫有特殊的id码,购买了运营商的服务后,由其激活后锁定。

这个就是营运商提供的“宽带识别码”,也就是“LO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我“表述不清”,还是您根本就是不懂?

按照你的说法,modem里也要设置mac?难道光纤收发器接上modem就行了?那还要路由干什么?所以,先别管别人懂不懂,还是检讨一下自己是否真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说法,modem里也要设置mac?难道光纤收发器接上modem就行了?那还要路由干什么?所以,先别管别 ...

与您无法沟通,讨论也无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您无法沟通,讨论也无益。

不讨论也罢;需要强调的是:光纤收发器收发的是计算机通讯数据包,而你非要掺和进modem来,难道是打算把数据包调制解调后弄到电话线上去?!这样离奇的做法如果真能够成为现实,恐怕就需要改写计算机通讯的理论了。

网友:
必须运营商注册后才可以的,自己的光纤收发器是不可以的。

网友:
总之就是行不通。

网友:
不懂就是不懂,还装什么?
楼主提问的中心意思就是:“家里光纤猫不能作端口映射,想想可不可以改光纤收发器再到路由器拨号连接”。
看看清楚再来装,尽是回些了答非所问的东西。
“猫”是什么东西?就是指的是modem,即调制解调器。
所谓“光猫”,也就是“光调制解调器”(数字调制解调器),它除了光电信号的转换之外,还同时具有接口协议的转换功能,
而,光电收发器是光电信号的转换,而仅仅是信号转换,却没有接口协议的转换。因此,把个路由器直接接在光纤端是不能拨号的。
调制解调器能“端口映射”吗?
显然,楼主家里的“光猫”是自带路由功能的,是调制解调+路由的一种“一体机”。现在宽带营运商提供给用户的无一例外都是这种一体机,但在路由方面也无一例外的做了限制,用户无法改变。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 可以把光猫改成桥接模式。路由器去拨号就行了。 度娘很多破解光猫的教程,看看你家光猫型号吧。

网友:
光猫可以连接路由器,由路由器拨号,光猫就是MODEM,当然要进去设置连接方式,把自动拨号去掉。如果该光猫不能设置,可以更换其他型号光猫,但是要设置参数重新注册,也要分清楚是EPON还是GPON光猫。想用收发器的话...这个要大客户专线才有,不是从机房OLT出来,一般从机房分组设备或交换机进收发器再到你家收发器

网友:
让哥哥过过过过过

网友:
现在很多地方宽带接入已经不给用户端分配公网ip了,端口映射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网友D:
技术上是可以的,但是业务上是行不通的

因为你的不是企业专线宽带,如果是我们这种的10M固定IP的企业专线宽带,可以直接跟电信说,光猫不稳定,要换成金属壳的光纤收发器。然后他们就会自己搞定,自己拿光纤收发器过来更换了。话说回来,光猫,尤其是带wifi的光猫,真的就是一般家庭用的货,稳定性跟专用的光纤收发器差远了

网友(2017-01-29):

引用 网友D:
技术上是可以的,但是业务上是行不通的

因为你的不是企业专线宽带,如果是我们这种的10M固定IP的企业专 ...

不一定啊,光猫属于onu设备,onu设备也有大客户用的啊,比如华为的ma5620 就是专线用的啊,还有华为的吗ma5621是电力工业行业用的,要是稳定性不行电力工业还会用吗,以后无源光网络是发展趋势,变电站以前是收发器,现在全是onu,说实在的onu比收发器稳定多了,网管能力强,故障判断简单,业务承载灵活的优点。再说了宽带换收发器等于做梦,宽带机房一个gpon端口到小区分64户,一个收发器就要用掉一芯光纤,一个3000户小区的主干才12芯,你想有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