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蓝牙音箱的故障,求各位大神解释。

楼主(2016-12-28):
淘来一个蓝牙音箱不开机,拆开看看。
金冠牌子的
型号是K5传奇
电路板是这样的
换了电池,发现电池连上以后电压马上降为零点几伏,断开以后电压又恢复到3.7V
电路板
再来一张电路板
原配电池,空载只有0.5V输出了

请大神帮忙看看,为啥锂电池接上以后测试电压降为零点几伏,断开马上又恢复了,是否有元件损坏了, 帮忙分析一下,感谢了。
原配电池空载电压只有0.5v是不是就是长期连接造成的?

网友A:
换了电池,发现电池连上以后电压马上降为零点几伏,断开以后电压又恢复......
换上的电池保护电路启动了——主板有原件损坏(短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池,发现电池连上以后电压马上降为零点几伏,断开以后电压又恢复......
换上的电池保护电路启动了 ...

感谢回复,我去拆拆哪个原件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电池没有焊接错?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那两个触点确实有电压输出,不过我看别人也有的说中间是温控触点,回头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那两个触点确实有电压输出,不过我看别人也有的说中间是温控触点,回头我再试试

电池接错了。电池接口三端分别是(左)+ (中)检测端( 右) - ,黑线应该接右侧。
取掉电池,量一下红黑线间是否短路。机器到手前没修过的话,接对线应该能恢复正常。

网友:
元件有坏的,要么是电容击穿,要么是ic烧了

网友:
想继续关注后续报道

楼主:
确实是,电池触点弄错了,接上正确的触点,能正常开机了,声音很不错!

网友C:
   楼主搞好了,不错!换件之前应该用表确认一下电池的正负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不错!换件之前应该用表确认一下电池的正负极,谢谢!

电池上那个标不太准确,我用表量了一下外侧两点的电压3.7V,以为搞对了,昨天测了一下两边触点的电压是4V

网友:
锂电充电电压一般不能超过4.2V,现在的国内民用电子元器件质量与做工不敢恭维,都要自己用表判断好坏,你懂的!

网友D:
我目前也正在修一只罗技S315数字音响,楼主帮查一下这只大电容下面的这只集成块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也正在修一只罗技S315数字音响,楼主帮查一下这只大电容下面的这只集成块是什么型号?

好,不过您要等一下,过几天我淘到BL-5C电池以后我准备给他换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也正在修一只罗技S315数字音响,楼主帮查一下这只大电容下面的这只集成块是什么型号?

大的那个芯片是HT6808 B2242B
小的芯片是6290H 5Ej-98L

网友:
应该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搞18650进去,现在的bl5c电池,真不行

网友(2017-06-07):
很简单啊,电源电路短路了,可能是某个元器件烧了,容易出问题的是功放,也可能是升压5V对地短路了,你用升压IC  AP1269 的测试板接上电池将输出的5V接上功放,看会不会把电池电压拉低,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这些焊错线的低级错误就不要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