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 推挽 分体式

楼主(2016-12-28):
2016年还几天就要结束了,这件DIY胆机也就算是告别2016年迎接新年的礼物吧!
FU-50推挽 音色真是很好!中音饱满、低音厚实、高音亮丽。

以下图中...是在2007年买的两套 FU-50推挽机的电源牛和输出牛,几个月前翻箱底找出来留了个影。
当时是一朋友还给了份FU-50推挽的电路图。

电源牛经测算,一个电源牛做二路FU-50推挽功率是不够的,后就二改一。原电路也有较多的不妥,也将其完善。
方案:6N8P+6N7P+FU-50; 结构和布局: 做成分体镜像...出图...干活...
电路原理图

面板图

机加工 打孔 铣边

试装 目测 调整

焊机 全部是棚焊

装调 测试

请观赏

整机功耗:240W;
输出功率:20W  失真小于 0.5%;   30W  失真小于 1% ;

补充内容 (2017-1-13 09:41):
此次调试中也遇到了...大多数坛友DIY胆机时遇到的问题“交流声”
处理方法...请看 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听感怎么样?

FU50单端, 做过的老师说  有点生猛, 也有老师说做推挽好.

当然FU50推挽比FU50单端功率还要大几赔,单端的功率储备远不及推挽,也就是说它的动态不如推挽。
要真实展现音乐和表现音乐的魅力,功放一定要有足够的功率储备、好的输出频响和尽可能低的输出失真率。
音乐的重放...与器材的搭配很重要,这是个系统。
我的搭配都是理性配置:
1、箱子:SP80A(德生  逆向设计的  L 3/5A);
2、功放:DIY FU-50推挽;
3、前置:蓝牙4.1+QQ音乐+下载的无损节目(通过手机播放)。
我是这样慨括...此套配置
低音厚实...而不濁;中音饱满...而不散;高音靓丽...而不刺。
表现我很满意!

楼主(2022-09-15):
引用 网友B:
功耗还是挺大的 啊~~呵呵 ~
还做了一个 频响范围测试~
上 的 铣床?挖的圈圈....

1、一个声道一套;
2、全套牛(包括输出、电源变压器)2007年买的360元/套(这个现在买不到了);
3、成本(不包括音箱)600元左右。

网友(2018-09-20):
引用 网友C:
不远...很接近!
您可能对QQ、酷狗、百度等这类音乐播放器不了解
这里就是...手机要好,现在出产的手 ...

有一款叫(HiFi音乐)的APP比你上述的各种音乐平台音质要好N倍!

网友(2017-09-09):
FU50三接做单端也不错哦,偶次谐波那可是远比某B高得多,得想办法消除才行,说它不适合单端那也是一种偏见。另外这个管子无论做单端还是做推挽,如果用自生偏压那阴极电阻都比较热,建议用固定式偏压。另外,该管子单端都能出到10W以上,推挽才20W,未免太保守了。做推挽时高压可以再高一些,调成甲乙类,功率那就更给力了,达到30-40W不是梦。

网友(2016-12-28):
好机,可惜我们不再同一个时区,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接2017年元旦;而你那里,2017年即将过完了。

网友:
火星日历2017,书归正传机器漂亮至极点赞。

网友D:
漂亮,声音如何?,是不是比较清淡?

网友:
动用了铣床DIY高手必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声音如何?,是不是比较清淡?

声音真的很好  功率储备足、动态大,游刃有余!能不出好声音吗!

网友E:
两功率管为何一个有罩。一个光着呢

网友:
看的我口水流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功率管为何一个有罩。一个光着呢

没有啊!...金属罩都取下了

网友F:
好机好手艺。50做推挽比较理想,功率估计还能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机好手艺。50做推挽比较理想,功率估计还能再大。

本想用FU-50做单端的,后想起以前买过牛套件... 翻箱给找出来,索性就做推挽了。
这50还真没拉链子

网友:
做的真好。做分体就是比较占位置

网友:
谢谢上次送我的板子。还没开做

网友:
这下可是轰天动地了。

网友:
如此,FU5O要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