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幅收音机解决干扰的极终方案

楼主(2016-12-28):
算是标题党一个,见谅!

家里有带FM的音响,也有电脑外接音箱可以播歌,可我就是喜欢开我的海燕T241收音机听AM电台,傍晚时听短波VOA或亚洲电台。虽然中波上时常是撕拉撕拉的强干扰,但短波传播好时信号强能勉强盖住。只有偶尔在下半夜能听到天籁之音,但好景不长,随着隔壁老王的早起:开节能灯等电器,撕拉撕拉的声音又来了,还有。楼下小周是个游戏迷,他开电脑打游戏到半夜,我的收音机有时在午夜1-2点还会有撕拉撕拉的噪音……。

改变不了邻居,只能改变自己。海燕T241收音机的滤波电容还是蛮给力的,我拔掉电源,还能持续工作1-2分钟,奇妙的是,拔掉电源插座后,那撕拉撕拉的噪音全无,声音变天籁。而且被噪音压制的弱台,随着噪音的消失,声音变得悦耳。有此领悟,我不用交流电,就会没有那烦人噪音。

一查,电源输出是30伏,也就是这个海燕T241,相信这是晶体管收音机里供电电压最高的收音机!

但咱不怕,多加2个电池而已,这不,马上上网找,买到了8个18650的锂电池,和电池盒,装上,一量电压有过30V。然后再收音机里引出三根线,插座不插时,收音机交流正常可以工作,插座插上时,交流电断,改由18650电池供电。这不,从中午到现在,一直用这个电池供电听收音机,没有了那撕拉撕拉声,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真的很好听,特别是蓬蓬声,很是受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对,先前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充电问题解决了,过放电问题来了。

供电回路加继电器,使继电器在22.5V以下电压释放,这个控制电路不会复杂,楼主该有能力做出来的。

网友(2017-06-11):
除了从技术上解决,收听环境选择很重要,在城市,阳台的接收效果通常很不错,而且楼层越高越好。

网友(2017-01-02):
拿着收音机跑郊区山上去玩才是终极解决方案!

网友:
是有点儿标题党了。不过,只要搞着乐呵,挺好!挺好!

这机器看着非常给力!

网友:
我关心如何充电

网友:
这类干扰大多数经过开关电源耦合到电源线又进入收音机造成的,用电池供电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使信噪比提高,晶体管电子管收音机都是一样的,晶体管收音机的另一个优势是用磁性天线也能屏蔽干扰。

楼主:
真的关心对了。我买电池时就为这事烦恼过。

复杂的事要简单处理,这不,买电池时顺买了双电的冲电器,等冲电时,一双一双地冲,所以,我的电池盒没有装在机箱里而外挂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关心对了。我买电池时就为这事烦恼过。

复杂的事要简单处理,这不,买电池时顺买了双电的冲电器, ...

你的解决高电压交流供电干扰的想法,跟我想法不谋而合,想法像我这样制作一个多功能充电器,同时可给8节电池充电!解决了充电问题。

网友B:
还有种方法是使用电源滤波器,效果也很明显.

网友:
确实是好办法,现在有了18650锂电池,用电池供电很容易。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畜电池, 便宜, 耐操, 充电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好说,放电也是大问题呀,过放电池就坏了。

很对,先前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充电问题解决了,过放电问题来了。

查到单节18650的冲满电压是4.2v,最低放电电压为2.75V,就是说,我8节串联的放电电压最低是22V,如果不小心过放电,电池会坏!?

30V的锂电池保护板属于非标的,网上找不到,自己弄?工程也不小!不一定能弄好,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畜电池, 便宜, 耐操, 充电也方便

蓄电池也是24V的,36V的,与这个收音机30V的电压不配,而且傻大憨粗,配充电器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种方法是使用电源滤波器,效果也很明显.

想过,而且在网上购买放在购物车了,后来想想,不是对电源滤波器没有信心,而是我们身边的干扰信号太强大,所以还是 一劳永逸地买了电池!

呵呵

呵呵

网友E:
看起来楼主家的情况还是比较简单的,换了电池就解决问题。

其实多数人家中没那么简单,用电池照样有“嘶啦嘶啦”声。除了别人家可能在用屏蔽不良的游戏机外,自家的LED灯、充电器等等也都是潜在的干扰源。我的几个收音机在电池下工作都有干扰,只有拿到窗口边才好一些。拔掉电动车充电器强干扰会消失,于是在充电器的直流输出线上串了磁环解决问题,有干扰的LED灯也是如此。当然,别人家的游戏机咱是没办法了,自家的电源进线上先串磁环吧。

网友F:
八节18650充满电可以用多少时间呢?还有毎节电池並个保护板,仅4毛钱一只。

网友:
我实验参考电源滤波器的方法用共模电感加电容多级串联效果很好。有时间把实验过程写一写

网友:
“...改变不了邻居,只能改变自己。。。不用交流电,就会没有那烦人噪音...”
顿悟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八节18650充满电可以用多少时间呢?还有毎节电池並个保护板,仅4毛钱一只。

昨天开始,用到现在,电压还在30V呢

网友G:
从你的网名看,你是否玩过ikm短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你的网名看,你是否玩过ikm短波机?

你好,以前基本都是玩短波的,对收音机这样“低档”的机器不屑一顾。总以为,专业的军用收信机,专业的电台,灵敏度选择性一定是收音机比不上的。

现在玩收音机了,觉得收音机也不是个简易货。各有所长,各有天地!

收音机还是可以玩的!

网友:
这老机看起来真诱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回路加继电器,使继电器在22.5V以下电压释放,这个控制电路不会复杂,楼主该有能力做出来的。

好主意,但我觉得用继电器耗电流(最低也要10毫安吧?)如果用开关管做控件,应该耗电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但我觉得用继电器耗电流(最低也要10毫安吧?)如果用开关管做控件,应该耗电量少。

利用手头现有元器件制作控制电路是最佳选择,不一定要纠结在继电器上面,我是因为手头有太多的继电器才想到用它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对,先前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充电问题解决了,过放电问题来了。

最后充满电的电池能用几天?每节电池单独加装保护板,可以避免过放电了。

网友:
现在城里的高楼大厦太多,阻挡无线电波;家用电器太多,干扰收音机。农村好一些。怪不得好多人拿着收音机到山上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楼主家的情况还是比较简单的,换了电池就解决问题。

其实多数人家中没那么简单,用电池照样有“嘶 ...

这倒是好方法,效仿一下。

网友:
我们这里啥电池装上也不好使,收音机不能听。

网友:
锂电供电不错,就是充电麻烦点。

网友H(2017-06-11):
1143Khz是台湾渔业广播电台,6V电池供电,在室内都是杂音,电台被钢筋房屏蔽收不到,但是放在阳台却非常大声清晰,我跟楼主不一样,用电池照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43Khz是台湾渔业广播电台,6V电池供电,在室内都是杂音,电台被钢筋房屏蔽收不到,但是放在阳台却非常大 ...

我这里室内也是屏蔽厉害,收音机放室内什么也收不到,只好把收音机放窗口的玻璃边。

用电池也是还有干扰,主要是邻居的电器干扰,但这个里有个很有规律的事情,就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中波一点干扰也没有,收电台是一个一个的蹦出来,无台处没有一点声音,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室内也是屏蔽厉害,收音机放室内什么也收不到,只好把收音机放窗口的玻璃边。

用电池也是还有干 ...

我是到半夜0点过后中短波几乎没杂音,收台比较清晰,但是也必须在阳台接收,房间内信号非常微弱(德生PL600)

网友:
应该是解决了自家的电源干扰,还有其他的电器干扰,和高楼钢筋水泥的屏蔽等许多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还有种方法是使用电源滤波器,效果也很明显.

我使用过交流电源滤波器,效果不明显。

网友J:
这就是调幅收音机解决干扰的极终方案。就是不知充一次电能用多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就是调幅收音机解决干扰的极终方案。就是不知充一次电能用多长的时间。

我的海燕T241比较奇芭,测量过直流电压是32V,我用8只18650锂电池,冲一次电经常听的话,半个月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使用过交流电源滤波器,效果不明显。

你测量下里面的电感,至少5mH以上才有效.这个是LC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下里面的电感,至少5mH以上才有效.这个是LC滤波器

好的,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