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接线接反了

楼主(2016-12-28):
12v转220v开关逆变器接线接反了,保险丝烧断。换上保险丝后,接线是正确了。没有输出应该是哪里坏了

网友:
逆变管肯定废了,加上驱动功率的小管的都会损坏

网友:
应该场管、驱动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
功率不大的.没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电容给击穿了

网友:
看看逆变IGBT管及其限流电阻是否坏了,如果小功率逆变器,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赞同9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