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奇怪的制冷机……

楼主(2016-12-28):
     前些天,朋友电话打来,急切的问 能否修一台奇怪的制冷设备?  我觉得既然是制冷设备都应该差不多吧?  说那就看看呗, 翌日朋友开车将机器送了过来, 一看,这玩意的确奇怪,  全标脚盆蝌蚪文, 用电还奇怪,使用三相200V 50Hz电源,朋友说道  这是我们单位一车床用的冷却液降温机, 找了几个大的制冷维修单位搞不定,这不来求助您了么?  我说 试试看呗是骡是马拆了再说。
     看结构 其实就是一工业用的空调机组, 蒸发器是一油罐, 外部泵组将冷却液泵入油罐后通过常规制冷剂系统制冷降温,后送刀头喷嘴 , 故障情况就是不制冷,  知道了大致原理 就好办了, 按照常规制冷系统维修,  机组的电控部分是完整的,  这样抛开电控部分  直接用变频器连接压缩机UVW端子, 启动压缩机后 发现 压缩机高压管 无温热, 回气管无低温,但是毛细管有结霜,拧开维修口一看接头 好家伙还是非标系统,  就着死马治百病的精神,继续拆!,  用管刀切割压缩机进排气口,制冷剂喷出量明显很少,   压缩机通电,  泵压正常,那就好办了, 检查管道系统吧,  焊接接口打压检漏,  最后发现是毛细管堵塞, 焊下毛细管, 焊上一个接头,   在铜管里喷点清洗剂, 连接压缩机, 让压缩空气顶着清洗剂 压入毛细,  不到10秒 便听到毛细另一头啪的一声瞬间喷出清洗剂   清洗疏通OK了  多来几次清洗确保清洗干净后  更换过滤器  更换维修接头,回复系统密封性  抽真空     加制冷剂  维修完毕。   友人大喜!

网友:
这个是大工程,一般人整不了,,

网友:
日本货看着咖文就头大,修这种设备有好技术还得有大智慧!

网友A:
请问,R407  的过滤器跟R12 ,  R22  , 是不是一样,这个连过滤器都没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R407  的过滤器跟R12 ,  R22  , 是不是一样,这个连过滤器都没有装。

R407的过滤器可以用R22的直接代替, R407就是为替代R22 设计的, 所以R22上的所有配件 ,除了润滑油  都可以直接在407系统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R407  的过滤器跟R12 ,  R22  , 是不是一样,这个连过滤器都没有装。

有过滤  在风扇下面,清洗毛细的时候 拔掉了 都要更换的

网友:
恭喜,这个要价高。。。。。。

网友A:
谢谢,现在见到新型号制冷剂都有一点害怕, 怕它会不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现在见到新型号制冷剂都有一点害怕, 怕它会不会爆炸。

600a    最常见了    看压缩机标签呗 最讨厌的就是乱罐制冷剂, 本来是134的系统傻二愣师傅给你上600 维修,   现在看到人家维修过的系统放气都得做可燃性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修过一台卧式冰箱,毛细管堵塞,由于是暗埋管,非常难处理,只好数公分数公分截断毛细管,十多公分后,毛 ...

   下次可以按我的办法处理,  焊开过滤 那一头,  焊接一个针阀,保证连接口到毛细有一段距离,  卸下气门针   然后用化油器清洗剂缓慢喷入阀口, 满出后连接管道 开启压缩机, 让压力顶着清洗剂冲, 保证一次就能清洗干净, 多来几次 就OK。  毛细堵很多都是过滤器中的油泥导致, 清洗剂对油泥有很强的分解作用,治堵奇效。

网友C:
雪种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雪种加多了。。。。。

何出此言?  说出正确答案我加分鼓励!!!!   看你维修思维了   说不到原因说明你功力还有提升空间,  扣分提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何出此言?  说出正确答案我加分鼓励!!!!   看你维修思维了   说不到原因说明你功力还有提升空间, ...

不一定是雪种加多了,也可能是蒸发器罐内没有液体流动,没有热负荷引起的。

网友:
加工中心主轴油冷机

网友E:
版主连日本货都能搞定,可见技术功底很深厚了!想请问:图片上的压缩机上并未标明制冷剂,您怎么知道用R704添加而没用R22呢?再请问:我发的请用过WE53液化气喷枪的师傅谈谈使用情况的帖子,好多人看过了,却没有一位师傅回复。您能不能指教一二啊?谢谢!
  对不起,我又看了一下,压缩机壳上有REF   R407C字样,是我看照片不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雪种加多了,也可能是蒸发器罐内没有液体流动,没有热负荷引起的。

正解!   机器没有冷却液因此制冷循环处于轻载, 蒸发器热容量势必降低,结果 制冷剂的过冷范围要加大的, 回气管肯定有结霜。因此不能用简单的 回气管结霜方式判定制冷剂多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连日本货都能搞定,可见技术功底很深厚了!想请问:图片上的压缩机上并未标明制冷剂,您怎么知道用R704 ...

かつて仕事関係や日係電子エンジニアが比較的に深く切磋ため、学生は機電専門の東瀛オタマジャクシ文多少は知っている、お恥ずかしい限り
曾经因工作关系和日系电子工程师有比较深入的切磋,因此学生对机电专业的东瀛蝌蚪文略知一二, 献丑

   正统日系的工业产品 对于各种注意事项和说明 标注是非常清楚的, 机器操作面板右上角已经用很大的标签说明了制冷剂的使用型号。
  这台机器不是直接从日本发来中国的设备,而是台湾富士康工业 购买后在台使用,随着工厂的搬迁到内地的,所以 使用的电压是200V三相系统。

  你说的液化气喷枪问题,其实好不好用看着名字就知道了,上书的是“液化气喷枪” 说简单的就是使用液化气为燃料的喷枪, 而非焊枪(炬),喷枪和焊抢 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金属的焊接并不是简单的提供温度就能解决的,其中还需要有适当的保护气体,而喷枪只能提供温度,但是焊接过程中需要的保护气体喷枪无法提供,因此喷枪只能说用来兼容焊接,但是焊接并不是喷枪的强项,所以这玩意叫 喷枪,而不是焊枪。  焊枪针对的是焊接工艺而专门专业性的焊接工具, 因为燃料在燃烧过程中 可以通过改变气体的混合比例来获得需要的燃烧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并附带生成焊接所需的保护气体对焊缝保护和还原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达到焊接要求。 这一点 喷枪无法到达这个指标。 焊枪所需的燃料基本都是碳氢成分的气体 而助燃气体为纯氧, 因此通过不同的混合比可以使燃烧生成的气体富含高还原性的气体,在燃烧提供的高温下 焊接金属表面的氧化物被还原,这个对焊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喷枪的结构仅仅是利用射吸原理将燃料和空气充分混合后,获得高温, 因燃烧非常充分,火焰温度高,但是火焰中缺乏还原气体,金属表面的氧化物无法,甚至在富氧火焰下进一步加剧氧化,因此焊接起来比较费力,有时候不得不靠助焊剂进行保护,这个就是喷枪 和焊枪的根本问题, 所以很少人用,虽然推广了不少 但是关键还是焊接的工艺无法保证  沙眼多,焊口脆这个是用喷枪的不利之处。

网友:
  谢谢您回复的如此详细!我原来以为只要温度够了就可以了,哪里知道焊接有这么多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