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抢教一台上海312A机器!

楼主(2016-12-29):
本人有一台上海312A,在打理时,无意中不小心把一条从中低频板到高频板的红线给搞断了,不知接哪里了!!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接法!本人万分感谢!!!,最好给个图就好,谢谢!

红线是断线,不知接哪里!

红线是断线,不知接哪里!

网友:
看看连着的那头是什么元件,或许可以判断另一头接哪里。

网友:
这是312线路图,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A:
图纸太小哦,看不清楚

网友B:
电池正极?http://www.997788.com/a621/1036219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太小哦,看不清楚

该链接图纸可点击放大。http://blog.sina.com.cn/s/blog_b2b917d90101d8ek.html

楼主:
感谢回帖的朋友!!现在能找到的资料都是312的,个人感觉312A的实际电路和312的图纸好像有差异,怎么看都对上不,特别是K5开关的几个接点,如果有照片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电源线,有图纸参照了,逐级查也查出来了,,

网友:
找线头的另一个接点。用放大镜看

网友:
这些图片不知能有帮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的朋友!!现在能找到的资料都是312的,个人感觉312A的实际电路和312的图纸好像有差异,怎么看都对 ...

312和312A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个人感觉就是部分零件缩水了(如空气差容双联改成密封等容双联),线路上面不会有大的改动,仔细分析分析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楼主:
还是不成功~哪个朋友能提供一下双联下面那一块的特写照片就好!

网友:
照葫芦画瓢有点难度,当年上广厂不是流水线生产,全部由个人完成整台机器安装,所以每一台312不会完全一样,特别是焊线位置。还是认真分析线路来得实在,也很容易解决问题。如果实在不行,希望你把断线部位的正反特写照片多发些上来,也许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经过电路分析,我现在是按这种接法接的电路,接上后有通电试机,有底噪,四个波段均收不到台,不知是否正确,请各位高手拭指点一二,谢谢!
另外附上相关电路照片.

网友C:
红线接对了,上面是2棵白线与红线喊在一起。其他的看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线接对了,上面是2棵白线与红线喊在一起。其他的看不好,

那请教一下,如果这样接是正确的,为什么机器现在变成只有底噪而收不到台呢?该机原来中波是正常的,短波不行?
说明一下:三个大兰线,一个是地线,另根是调音电位器出来,与拾音的切换,接在K5开关第9-10针;
                 黄线是回路线接到R3电阻再到K1-4开关切换;
       那个绿电阻30欧的,是接天BG!的集电极上
     以上这些接法是否正确?
现在的情况是,按照这样的接法,为什么中放1中放2的三极管V c对地电压不到1V ?   VB电压基本为零?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感应中放基极,没有反映?(K5那里拾音切换开关那里测是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如果这样接是正确的,为什么机器现在变成只有底噪而收不到台呢?该机原来中波是正常的,短波 ...

楼主的分析问题能力有待提高。

网友:
这款机器本身不好修理。你结对了有可能不知那有坏了

网友:
手机没法上传呢

网友:
断一根线很容易找到断头的,线断后线基本上保持着断之前自然的走线姿势(伸展方向),仔细查看线长度够得着的部位,结合线自然的延伸角度能够得到的范围的焊点,就可以找到可能断的位置。这是不用图的方法,通常很有效。
实在找不到,看连接的另一头接什么元件,基本能分析出这线另一头该接到哪。
如果还找不到,只能借助电路图了。

楼主:
感谢所有回贴和提供帮助的朋友~!通过帮助,已基本确定这条红线是焊在这个位于(如图),通电后测各中放和变频的VBC电压,发现中放是电压是0.3V左右,应该是基本正常,但是变频电压时有时无,同时喇叭里有规律性的“喀啦喀啦”声。昨天有一下居然可以收到台,后来又不行。这种故障特点是一通电后没有喀啦声,过几秒后或一二分钟后会无规律性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正极?http://www.997788.com/a621/10362192/

这玩意在7788拍要3000天价啊,开眼了,渴望拥有一台,,,,

网友:
3000元买一破机,收藏还说得过去,收听还不如买一德生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