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家用照明线路故障

楼主(2016-12-29):
最近入手一套二手房,因该房照明相线对地短路,故此前房主将照明线路相零对调,现在是照明开关控制的零线,带来的后果就是关闭照明后LED灯有余辉,甚至主卧的照明灯不定时的闪烁,很是不便,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坛友,有没有在不破坏装修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方法,越简单越好,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把照明开关改为实际控制目前的火线。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重新穿线。

网友:
最好是重新换线。

网友:
比较麻烦,需要判断短路点,具体方法是关闭所有照明灯开关,在照明线路接入点断开电源,测试对地断路线和地线的电阻(阻值很低,只能用数字表测量)而后根据线径计算线长,从而判断短路位置酌情处理。

网友:
加个可控硅开关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坛友的答复我主要是不想破坏原装修,不想重新走线,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在开关处加一220V交流继电器根据功率大小定,接头一般开关处,处理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坛友的答复我主要是不想破坏原装修,不想重新走线,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按照楼主的要求基本无解。
必须把原有的故障点找到并且排除彻底,这部分用新线重新穿管,否则是个电器火灾的隐患。
穿管容易损伤电线,如果技术很好的专业工除外。重新布线必须是明线最多用线槽,这是大部分人不愿意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原有的管道中有备用导线,这样就可以用备用线而将原有的故障电线弃掉不通电就安全了。我现在住的楼房起初布线时就留着备用线,没一路最少一根,多的两根。

网友:
或者在开关处调换火线和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坛友的答复我主要是不想破坏原装修,不想重新走线,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用万用表监测 在合适的位置抽动短路的电线。

网友:
重新细致检测所有线路

网友:
找一个或者做一个电线探测器就可以找到断点,然后酌情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在开关处加一220V交流继电器根据功率大小定,接头一般开关处,处理过这样的故障

估计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找一个二副触点的220伏继电器,接在原节能灯处,节能灯二端分别通过接点并在继电器二端,这样开关不开时,接点不通,节能灯二端都不和电源接通,也就不会闪烁了,但缺点显而易见,继电器也要耗电呀,可能还超过节能灯。

网友:
最好自己查修线路,照明线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