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电磁炉被故障代码给坑了

楼主(2016-12-29):
接修一台雅乐思电磁炉,开机不加热,显示E1故障代码,百度解释不捡锅,(由此开始入坑) ,,,,既然是不捡锅 好吧 直奔同步电路,查大电阻,0.3   5UF电容,咦!!!怎么是好的呢 (不煎锅大部分是大电阻坏和5uf电容),会不会是同步电路的瓷片电容漏电,换换换,,,,恢复电路试机 涛声依旧,尼玛这是扎回事呢,抽支烟思考思考,反复试机,,咦有一下能加热2秒,不对,同步电路故障按理说是不能加热的,会不会是其他电路故障导致不能加热,,,,,满板通杀   哈哈哈哈 原来是电压检测电路820K开路,这下被我给逮个正着,速速找来旧板拆下两个相同的电阻换上 恢复试机  故障排除 ,,,原来一先开始E1就不是不捡锅,而是电压过低报警   修这电磁炉上了代码的当

电流9A

电流9A

水开了

水开了

一堆被误伤的原件 真凶还在那里老实待着等我把他扔进垃圾堆

一堆被误伤的原件 真凶还在那里老实待着等我把他扔进垃圾堆

把电路板烘干 上漆延长使用寿命

把电路板烘干 上漆延长使用寿命

真凶

真凶

技艺不精 献丑了!!

技艺不精 献丑了!!

网友A:
哈哈哈!还不是同步电路的电阻!

网友A:
不过上漆处理!有好处!也有坏处!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故障码这玩意不能瞎信!!

网友C:
故障码基本上不会有错报的,楼主查的这个故障码说明看样子不是正确的说明,有的时候同一个牌子的,型号不一样或者是后缀不一样都可能不同的,必须是要找到正确的说明才行,这种应当到官网上查,或者是要多找找才行,度娘不能全信的,那个魏先生不是信了度娘,把命都弄丢了。所以这样看,楼主还是幸运的,至少又多学了一招

网友:
此类故障多了去。

网友:
不同的牌子代码各有不同,不能全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还不是同步电路的电阻!

电压检测,不是脉冲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上漆处理!有好处!也有坏处!

实践证明好处还是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码基本上不会有错报的,楼主查的这个故障码说明看样子不是正确的说明,有的时候同一个牌子的,型号不一 ...

我是信了维修论坛同行们的话,才上了当 害我耽搁三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码这玩意不能瞎信!!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 我一定多发些维修案例与坛友分享

网友D:
那电力检测仪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靠人不如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电力检测仪不错,多少钱买的?

三年前,100大洋买的

网友:
那个是锅具检测电阻吧?,有事还的查查功率电位器。

网友:
哇!!工具齐全呀!!

网友:
仪表不错!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仪表!好像是家用电表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信了维修论坛同行们的话,才上了当 害我耽搁三个小时

人的记忆总会有错,一定要查到这方面的资料才行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   维修时能用上的

网友E:
楼主是  修家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  修家电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