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子管FM收音机,买成品板也不成功,直接买成品机,又入了目黑7124扫频仪

楼主(2016-12-29):
这几年 diy了两个电子管fm收音头失真不成功,后以陆续买了两台成品收音板,一台声音小灵敏度低,一台声音失真,中周磁芯也调烂了几个。
接电脑用的成品扫频板也搞坏了两台 。一恨心上网直接买了台M5,差点又花两千一大洋买saba电子管收音机,决定不完了。。。。。

谁知刚过一天不死心,在某鱼花了800购入msw--7124扫频仪。回来一看是这样的

牌子和型号不一样,不过外观和功能是一样的

基线是斜的,拆开外壳调了下偏转线圈角度就平了。
但是直接测不出中周曲线

网友:
扫频仪没有用过的话,应该先找一台好的中波收音机。测一下特性曲线。找到一个基本标准。尤其是二手仪器,不好听的说有不少是有暗故障的。本身就不准确。多测几台好机子,然后再测自己DIY的机。就知道偏差在哪里。也会想到改良的方法。

网友(2017-08-29):
我现在还看不懂波形。

网友(2016-12-29):
无线电,无限垫o

网友:
我记注教训,功底不到,不搞调频,打击大啊,看来。

楼主:
这种扫频板我一年前买的,上个月搞坏了。后又联系卖家把他手里最后一块也买了回来,认知搞了几个晚上又搞烧了

网友:
掉坑里爬不出来了

楼主:
谢谢   a会计  加分!
我上矿坛四年多了终于升到银牌会员

楼主:
7124扫频仪中文翻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性消费,分散注意力,减少投入。

谢谢提醒,
等玩腻了再亏本买出去,计划先把手头上的两个烂工程搞好说

网友:
测曲线要探头的

网友:
探头也不好找到。

楼主:
晚上抽时间测了间频级中周曲线是这样的

无论怎么调初次级磁芯,这已是最好曲线了,后来反复调各中放也不行,怪不得我反复调了十几个晚上也调不好。不知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抽时间测了间频级中周曲线是这样的

调整一下鉴频器电流试试,再有就是调整一下耦合度。如果是自制的中周,还可以减少音频线圈的匝数。
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用高大上的东西要有足够的耐心来伺候。

网友B:
M5被您给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5被您给入了啊?

正是,前几天天天在鱼塘闲逛,找电子管收音机,正好碰到m5,然后立马拿下,还过看外观我还是喜欢它的几位大哥多一点。接收效果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机还在路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是,前几天天天在鱼塘闲逛,找电子管收音机,正好碰到m5,然后立马拿下,还过看外观我还是喜欢它的几位 ...

手快  缓冲老师的作品应该都不错的

网友:
中频测试仪,质量上还是抗用的,稳定性也非常好,我用过两台7124,一台7125A,稳定性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快  缓冲老师的作品应该都不错的

m1m2的视频我看过,挺喜欢的。这次有幸碰到m5.   所以我一看到立马拿下

网友C:
”一恨心上网直接买了台M5 “     M5啥样?亮出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恨心上网直接买了台M5 “     M5啥样?亮出来瞧瞧。。。。。。

今天下午刚收到m5,下班回家就立马拆包拿出试听了。由于采用了复合管,外型挺迷你的。收台灵敏度也不错

楼主:
感谢陈老师加分鼓历!

网友:
看到了M5,真不错。。。。。

网友D:
从波形上看,可能是鉴频管有问题,如果用6H2的话是有一大一小的波形,我碰到过,建议您按我的方法做相位鉴频,很好的

网友:
走火入魔后是渐入佳境道路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抽时间测了间频级中周曲线是这样的

在调磁芯已没法再进一步的情况下,出现过零频点正确,而S曲线上下不对称(如楼主图所示情形),则可减小初级配谐电容的容量后,再次细调磁芯。

网友:
不错,38度坛友发来祝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波形上看,可能是鉴频管有问题,如果用6H2的话是有一大一小的波形,我碰到过,建议您按我的方法做相位鉴 ...

检波二极管手上没有,电子管等都在老家了。正在网上搜罗元件,单好电阻,已经一百多了,有复制m2的打算

楼主:
这是鉴频中周典线
不管怎么调磁芯,对调过两个270p电容,把6h2换成in60,降低阳压。
上半波总是小于下半波?不知什么原因?
难道真是线圈的问题?谐振电容也换了试过。中周是板上配的成品中周

补充内容 (2017-1-4 10:59):
频标设置为
10.5
10.6
10.7
10.8
10.9

楼主:
这是中周图片,套上屏蔽盒也一样

楼主:
扫电调集成块芯片收音头的鉴频曲线是这样的

网友E:
看图基本上还都是正常的。带外的不对称性无关紧要。
想调到这样是不太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基本上还都是正常的。带外的不对称性无关紧要。
想调到这样是不太容易的。

谢谢老师指点,主要是这中周不好拆,我已另买了一套中周,没法装上。原想着能调好的话尽量调好

楼主:
我试过将初次级的谐振电容各换大点小点都试过,发现只对频率和幅度有影响,对波形上下对称没什么影响

楼主:
按说(我认为而已)影响对称性的应该主要有三个:
1.次级线圈(原来就是双线并绕的)
2.有个270p电容,我对调过没变化。
3.两个10k电阻,我用万用表量了阻值一样。

不知线圈圈数和初次级线圈间距是否对波形对称有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说(我认为而已)影响对称性的应该主要有三个:
1.次级线圈(原来就是双线并绕的)
2.有个270p电容,我 ...

哪里用了270P电容,能上个图否?

楼主:
就是汤老师的成品板

楼主:
我没有qq所以没进群求助,在坛里请大家指点,也可以方便有需要的后来者

网友:
波形不对称没关系,往前调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扫频板我一年前买的,上个月搞坏了。后又联系卖家把他手里最后一块也买了回来,认知搞了几个晚上又 ...

坏了还买,买了还坏,要么是你使用方法不当,要么是产品设计有问题,不过你这么执着于这个,就有点钻牛角了,做不出收音机别赖仪器,先看是不是知识上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坏了还买,买了还坏,要么是你使用方法不当,要么是产品设计有问题,不过你这么执着于这个,就有点钻牛角 ...

这个就好比买来的是别人的,经过自己亲手做或调是自己的,最不济也是收养的。意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好比买来的是别人的,经过自己亲手做或调是自己的,最不济也是收养的。意义不一样!

你看看我回复的楼层 ,搞清楚我的意思是针对什么

网友:
感觉不是鉴频中周问题

楼主:
昨晚做了一个检波探头,把手上的中周(直接测)都测了一下,要把增益幅度调一最大才能看到波形。
今晩思前想后,最终用摇晃法一边用烙轮流把各个引脚的锡熔化掉。费了老大劲才把鉴频中周拆下来,把另一个新买的鉴频中周装上,用扫频仪调整曲线,上下波形对称。原来是成品板上的中周有问题

楼主:
再调整各中周后,收台出声不失真了,不过声音偏小,索性不用扫频仪了,再微调各中周,声音够大声不失真了,但立体声解码灯不亮,不怎使故,明晩继续……

网友:
出声就好了,剩下的就是慢慢太仔细微调了。

网友:
有进展了,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做了一个检波探头,把手上的中周(直接测)都测了一下,要把增益幅度调一最大才能看到波形。
今晩思前 ...

终于找到原因了----看来还是仪器好。

网友:
出声就好,加油!

网友G:
楼主精神值得我学习。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种扫频板我一年前买的,上个月搞坏了。后又联系卖家把他手里最后一块也买了回来,认知搞了几个晚上又 ...

估计就是射频输出那个小十字架烧了,换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就是射频输出那个小十字架烧了,换上就好。

输出没问题,一块是输入模块坏了,碰单片机输入脚有反应。另一块可能联单片机都烧了,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精神值得我学习。

我这是钻牛角尖😃

网友(2017-08-30):
由于实际电路有响应时间,调鉴频曲线时10.7中频应该偏左一点,或者在大致调好后根据听感在微调一下。
中频曲线由于频带较宽,可忽略响应时间

网友:
这机器是好东东就是不会用

网友:
DIY 就需要楼主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

网友:
交了学费自己学出来就有教训,信号端要加电容隔离保护

网友:
和我的经验很象

网友(2018-04-04):
把两个270P电容换成220P试试看

网友:
买了仪器 调频鼓捣的咋样了

网友:
m5漂亮啊。哪里有卖?多少钱?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鉴频中周典线
不管怎么调磁芯,对调过两个270p电容,把6h2换成in60,降低阳压。
上半波总是小于 ...

根据波形看,初次级耦合过紧,加大一点距离试试看。

网友:
学习CUKO888老师的钻研精神,本人初学,总觉得712(4)5学种仪器不精确,不如陈老师的那个4032扫频仪看的明白。

网友:
无限垫,我现在成了无钱垫…

网友:
高手太多了,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鉴频中周典线
不管怎么调磁芯,对调过两个270p电容,把6h2换成in60,降低阳压。
上半波总是小于 ...

可能是你的扫频仪显示器的问题,场扫描上半部拉不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鉴频中周典线
不管怎么调磁芯,对调过两个270p电容,把6h2换成in60,降低阳压。
上半波总是小于 ...

可能是你的扫频仪显示器的问题,Y扫描上半部拉不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根据波形看,初次级耦合过紧,加大一点距离试试看。

谢谢老师指点,好久没时间玩了,等有时按你你的意思试一下

网友:
玩这个真的要有钻研精神,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2020-12-10):
8124?goldstar?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