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例电磁炉维修 九阳通病

楼主(2016-12-30):
接修一台九阳电磁炉,故障加热慢,不管什么档位电流只有2安,此故障为九阳通病,更换104独石电容故障即可排除,拆机直奔主题

裸 图

裸    图

修好后电流9A

修好后电流9A

水开了 烟雾弥漫

水开了 烟雾弥漫

真凶在这里

真凶在这里

坏蛋

坏蛋

装的还挺像

装的还挺像

网友:
大师阿.这个也能搞定?

网友:
修电磁炉 按照常规思路来检修 折腾死人的,  必须了解每一个电路单元要做什么事,  每一个元件有啥用,  才能快速解决。

网友A:
请从原理上解释一下

网友:
跟风等详谈

网友:
楼主的数字表该打扫卫生了。干干净净过个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从原理上解释一下

电流检测电路滤波电容一脚接在cpu cur端口,此电容性能不良会使cpu误判过流保护,限制整机加热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数字表缺笔画

不是缺笔画,是拍照时读数在跳动!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104独石电容是高频性能不好了还是轻微漏电了,厂家在这个位置用了比较贵的独石电容,没用便宜的瓷片电容是这个电容性能要求比较高吗,谢谢分享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104独石电容是高频性能不好了还是轻微漏电了,厂家在这个位置用了比较贵的独石电容,没用便宜 ...

应该是此电容有漏电现象, ,没有兆欧表不能做详细的测量,另外独食电容本身高频性能就不如瓷片电容,但稳定性是瓷片电容不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万用表性价比比较高的

我也是看中他的性价比才买的,读数反应还是比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此电容有漏电现象,  ,没有兆欧表不能做详细的测量,另外独食电容本身高频性能就不如 ...

谢谢分享,看来以后要注意这种小个头的独石电容了,美的电磁炉里面特定位置好像用的那种绿色涤纶电容比这种独石的质量要好很多

网友:
诊断准确!!

网友:
佩服,这种隐疾没示波器基本没戏

网友:
值得收藏的维修经验 谢谢楼主分享 报一下电磁炉型号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迫切想知道原理

网友:
曾搞过一只类似的样样都好,最后举手投降!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D:
  请楼主上传 九阳电磁炉的型号、主控芯片丝印、PCB板号,也好学习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上传 九阳电磁炉的型号、主控芯片丝印、PCB板号,也好学习借鉴一下!

电磁炉用户拿走了,这个通病九阳的超薄机,大火灶基本都有

网友E:
有一台加热一下,就自动关闭,反复如此,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台加热一下,就自动关闭,反复如此,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是要重复开机,还是间隙加热?

网友:
是间隙加热,也是显示反复亮又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要重复开机,还是间隙加热?

是间隙加热,显示也是反复亮又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间隙加热,显示也是反复亮又灭。

先查辅助电源,注意散热风扇,还有就是清洗面板,烘干,再查主板,可调,康铜丝虚焊,再就是5uf.0.3uf电容

网友:
楼主 我有一台tcl的电磁炉,经常过热保护了。用个10来分钟就保护 要等面板冷了才能在工作。请问怎么处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查辅助电源,注意散热风扇,还有就是清洗面板,烘干,再查主板,可调,康铜丝虚焊,再就是5uf.0.3uf电 ...

电磁炉显示C-3怎么,还有一台显示C-1热机正常,冷机启动困难。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