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DA7264做的功放

楼主(2016-12-30):
偶然看到TDA7264功放集成,8脚双30瓦,外围简单,觉得业余制作功放比较合适,网购4只,检测全部正常,随即刻制电路板,焊接、调试,双声道使用,正负13伏电压功率储备不足,正负26伏电压静态电流大,散热板有些发热,有功率输出时更热。改为BTL输出,正负13伏供电,动态强劲,静态时散热板不热,有功率输出时有温度但不是太高。输入端使用小变压器倒相,起到输入信号隔离作用,也能改善信号源的数码声。以电脑音频为信号源,无信号时噪音弱不可闻,播放音乐时比较耐听。还剩外壳、音量电位器、电源开关等剩余工程,再接假负载测测功率、频响等指标

网友A:
红盒子里面是二个输入变压器吧。电源变压器220V端要注意安全,套上套管。电路板刻得很好,刀工不错。用钢锯条还是美工刀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盒子里面是二个输入变压器吧。电源变压器220V端要注意安全,套上套管。电路板刻得很好,刀工不错。用钢锯 ...

美工刀片,露个刀尖,其他部位胶布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盒子里面是二个输入变压器吧。电源变压器220V端要注意安全,套上套管。电路板刻得很好,刀工不错。用钢锯 ...

美工刀片,露个刀尖,其他部位胶布裹好。输入变压器用铁皮房的铁皮做个盒子,储能点焊。变压器临时的,还得接开关、保险管,待会先用胶布裹起来以策安全

网友:
用输入变压器后电路太简洁了,喜欢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功率,负载电阻10欧姆,测量电源正负总电压,空载26.5伏,满载(正弦波不削顶)22.5伏,功放输出,100、1000、10000赫兹,示波器显示峰峰值30伏,数字表测交流电压12.6伏,功率约16瓦;6欧负载,电源电压22.2伏,输出幅度峰峰值25伏,功率约18瓦。空载输出40伏峰峰值。上述测试只是短时间的,时间一长电阻的漆皮味就出来了太呛,手里没有功率大点的水泥电阻,反正意思到了(以前没有仪器的时候测功放用汽车灯泡做负载,亮度随音乐变化挺好玩的)。估计这样的功率一般室内足够了。该集成块承受的总电压大概50多伏,如果把电压控制在30-38伏左右,功率还能提高,这个电压也方便加前级运放。

网友:
TDA7264做过音质很好。

网友B:
我自装了一个,但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装了一个,但不成功!

为啥没成功?什么问题?是不是散热片接地了?还是4脚静音了?

网友C:
pcb板刻的很漂亮!劳神费力,但乐在过程!楼主应该是老烧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没成功?什么问题?是不是散热片接地了?还是4脚静音了?

不清楚,声音失真且小,发热量大,买的二手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板刻的很漂亮!劳神费力,但乐在过程!楼主应该是老烧友了。

烧友称不上,老是事实,眼花了,刻点东西费劲。喜欢鼓捣收音机、功放啥的,就是没啥给力的作品,就拿这个功放来说,随便拿一个办公室遗弃的电脑音响都比他强,有低音炮,有成品外壳。自己搞,只是一种爱好,弄过好多功放,响了之后就放一边了,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好看的外壳上不得大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声音失真且小,发热量大,买的二手货;

这个要量一量输出中点电位,有示波器的话看看输出波形有没有自激。我买的也是二手,4只都好的

网友D:
用这款集成管的比较少 不知道音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款集成管的比较少 不知道音质如何

音质很不错,以前星球音响上用过,不错

网友E:
建议得有个喇叭保护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得有个喇叭保护电路吧

业余制作,没考虑那么多,简洁至上。当然,配上前级、伺服、保护等更好

网友(2017-01-31):
7264是最简单的芯片了,简单到没有一个外围元件

网友:
顶楼主!楼主的手工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我用7264做过一个功放,效果不错,7264是新加坡生产的。

网友F(2017-07-22):
楼主,你好,我家里有1台山水的1302U的功放,现在CD主机坏掉了,开不了,我拆开功放机里面看了下,也用的是TDA7264功放集成,功放后面也有音频输入接口,我想把他改造下,直接通过功放下面的音频输入口接音频信号,不用连接CD机部分来播放音乐,看是否可行.下面的图是功放的电路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家里有1台山水的1302U的功放,现在CD主机坏掉了,开不了,我拆开功放机里面看了下,也用的是TDA726 ...

不太懂,但是既然有音频输入口,就能播放这个输入的音频,找找功放的功能选择开关,切换到音频输入就可以了,不用改机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但是既然有音频输入口,就能播放这个输入的音频,找找功放的功能选择开关,切换到音频输入就可以 ...

这个功放后面有一个30针的排线口,与上面的CD机连接的,我用万用表量也下,排线上有针脚和AUX IN的直接相通的,我在想,是不是AUX IN进到上面的CD机,CD机里面有个选择开关,可以选择是AUX1还是AUX2,或者CD/USB,来控制不同的音源输入,对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放后面有一个30针的排线口,与上面的CD机连接的,我用万用表量也下,排线上有针脚和AUX IN的直接相通 ...

多数应该是功放选择音源吧,没玩过,瞎猜的

网友:
谢谢解答!   能用什么方法测试音源是从排线的哪些针脚输入的吗?

网友G(2017-12-26):
楼主能画个BTL接法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画个BTL接法的电路图吗

1楼的就是变压器倒相的BTL,当然输入之前用运放倒相也可以,但是7264本身可能不行,它是同相输入,反向端内置了。

网友:
这个倒相有什么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1楼的就是变压器倒相的BTL,当然输入之前用运放倒相也可以,但是7264本身可能不行,它是同相输入,反向 ...

楼主的输入变压器的变比是多少?绕制数据也透露一下我们也好效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输入变压器的变比是多少?绕制数据也透露一下我们也好效仿。

时间太长了忘了,好像是3股并绕,一端用一组,另一端两组串联,升压、降压、或不变,很灵活的,匝数根据铁芯和频响而定

网友I:
板子做的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板子做的工整。

老帖子了,早就扔一边不用了,几块钱买了一块3W*2小数字功放,音质挺好,功率适中,简单不发热。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帖子了,早就扔一边不用了,几块钱买了一块3W*2小数字功放,音质挺好,功率适中,简单不发热。

呵呵,是的我的也是用的3W的小D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是的我的也是用的3W的小D类。

收音机的功放还得是模拟的,不然干扰,我用的是2822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机的功放还得是模拟的,不然干扰,我用的是2822

那倒是,不过我基本不玩收音机,只玩收音头,其实模拟块,TEA2025也不错,单纯收音机后级的话还是LM386好,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机的功放还得是模拟的,不然干扰,我用的是2822

那倒是,不过我基本不玩收音机,只玩收音头,其实模拟块,TEA2025也不错,单纯收音机后级的话

网友(2019-09-20):
有了牛入,再加个牛出,就更牛啦,看看人家麦景图

网友:
看上3886, 搞2片先藏着,以后有空再玩

网友(2021-08-30):
楼主TDA7264的印板刻的确实不错,准备买几个集成块仿制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功率,负载电阻10欧姆,测量电源正负总电压,空载26.5伏,满载(正弦波不削顶)22.5伏,功放 ...

输入多少伏?输出多少伏?算一下内部放大倍数。

网友:
TDA7264发热比较厉害,音质还行

网友:
当年的傻瓜功放块里要是用这个就无敌了

楼主:
闲着没事画张板子。尺寸在10×10厘米以内。

补充内容 (2021-9-3 13:10):
看到3个文件下载次数不同,在此说明,要下载3个文件,解压后就是一个PCB文件,再压缩成一个文件传给厂家。因为论坛上传附件限制才分成3个。

网友J:
变压器的次级不应该有中点且应该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的次级不应该有中点且应该接地吗?

是的,为了能看清上下层的走线,接地铺铜隐藏了,实际是接地的。因为有散热器,顶层没有铺铜,所以三维图也看不到。已经打板了,过两天就能看到实物了。集成块散热片是与V-连接的,所以使用中要格外注意。

楼主:
免费的两款板子到了,1号下单3号到家,JLC给力。

补充内容 (2021-9-6 08:58):
TDA7264管脚焊盘的孔有些小,0.8,应该改成1.0或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盒子里面是二个输入变压器吧。电源变压器220V端要注意安全,套上套管。电路板刻得很好,刀工不错。用钢锯 ...

这货没有7265灵活, 手艺不错。

网友:
手工板刻的美观、整齐,楼主刀功不凡。

楼主:
再来一款加大版,99.06×99.06,刚好符合免费打板。

楼主:
加大板子到了,安装了部分元件,装配很顺利,各个元件管脚对应的很好,比刀刻专业多了。难度在制作散热片,我是用原来刀刻板的散热片,是用铝板加工的。测量各点电压基本正常。还没有具体测试和实听,先显摆一下。

楼主:
测试结果来了:
供电±18伏,30赫兹---9.99千赫700毫伏输入,4欧电阻负载,输出大概20Vpp,折算峰值功率达100W,波形无失真,无自激,无交越失真(未接输出端消振电阻电容)。按每声道1/10峰值功率使用,双声道提供20多瓦功率输出是没问题的,并且有较大的功率余量。说明,因电源变压器功率较小,功放最大输出时电压降至±14伏,因此,实际使用中需要更换功率更大的电源变压器,避免电压跌落导致功放输出功率不足。

补充内容 (2021-9-17 14:44):
刚刚用扬声器实际试验,发现功放输出端消振电阻电容必须焊接,否则输出波形顶部有高频自激。

网友:
厉害啊,我还是喜欢用分立。不知道那个三洋厚膜怎么样?对比你这个

网友(2024-06-23):
引用 楼主:
测试结果来了:
供电±18伏,30赫兹---9.99千赫700毫伏输入,4欧电阻负载,输出大概20Vpp,折算峰值功率达 ...

点赞楼主的帖子!
10分支持用小合金牛做倒相组建BTL。
我也在试验用合金牛做倒相组成7264的BTL。

我的构思大致如下:

输入牛用067:

输出牛自制:

网友K:
引用 楼主:
测试结果来了:
供电±18伏,30赫兹---9.99千赫700毫伏输入,4欧电阻负载,输出大概20Vpp,折算峰值功率达 ...

有2个问题请教:

1。单电源时7264的四脚怎样接线最简单?
2。单电源时七脚可否悬空?
3。双电源加入倒相牛后,六/八两脚的输入电容可否去掉不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2个问题请教:

1。单电源时7264的四脚怎样接线最简单?

没试过,不知道您提的问题如何回答。4脚是静音脚,起开机消噪作用,7脚是信号输入地端,6、8脚是输入端。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试验,炸管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