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动车充电器正常吗

楼主(2016-12-30):
  家里的电动车充电器给48v15A的电池充电,后来也不知道是充不进去电还是能冲一点点电(不是我用的)。换别的充电器充电正常,使用也正常,电池无毛病
我打开看看,那小贴片贴的没有放大镜根本看不到字,外观没有烧糊的和虚焊的,实测输出电压55.8V,短路有火花。用烧水壶当假负载,1.8的电流电压56多一点。用电饭煲当假负载,0.8的电流,58V电压。不明白电压接上负载没有降怎么又升上去了?
  请教一下这些参数正常吗?还有就是会不会插头接触不好?

楼主:
怎么图片发不上去?

网友A:
肯定插头氧化严重,因为是镀铜,日子不长铁锈了,另外是线与这个镀铜层脱焊了,经纪时代的垢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插头氧化严重,因为是镀铜,日子不长铁锈了,另外是线与这个镀铜层脱焊了,经纪时代的垢病。

我在充着试试,再不行我拆了就练手,业余爱好虚心向各位请教

网友B:
看电压电流是正常的,电压高是因为转灯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压电流是正常的,电压高是因为转灯的需要。

谢谢指点,看了我要把重点放在插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