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2动工了

楼主(2016-12-30):
7092准备一年了多了,终于可以动工了,不知道是不会传照片,还是级别不够

楼主:
上3000V可行吗?变压器交流1820,整流滤波后MF35+30KV探头测量为3000V空载.纠结中
方案1:3000V?方案2:加自耦变压器,电压调整到2500V.征求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3000V可行吗?变压器交流1820,整流滤波后MF35+30KV探头测量为3000V空载.纠结中
方案1:3000V?方案2: ...

论坛玩7092的不多,但是可以问问玩高压的火星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3000V可行吗?变压器交流1820,整流滤波后MF35+30KV探头测量为3000V空载.纠结中
方案1:3000V?方案2: ...

空载3000是虚的,等你带上负载就会降到2300~2400左右了。

楼主:
谢谢,明天回家调试。2A3+B电压287V电容总容量120UF。7092的6.3V灯丝用10平方线.6SN76.75V,2A3灯丝电压2.7V   用MF35测量6SN7和2A3  灯丝电压正常。应该以那个表为准?

网友A:
还是以数字表为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以数字表为基准

3000V 一般的数字表没这样的量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回家调试。2A3+B电压287V电容总容量120UF。7092的6.3V灯丝用10平方线.6SN76.75V,2A3灯丝电压2.7V ...

如果你的指针表是好的,应该相信指针表的读数。数字表在测量交流电时往往因为干扰造成读数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0V 一般的数字表没这样的量程吧

说的是你的灯丝电压!

网友:
不要指望6SN7放大2A3牛推605!出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功率不会超过60W!根本就推不动!要是推的好的话需要35W的不失真驱动功率!

楼主(2017-01-29):
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6T51%E7%BA%BF%E8%B7%AF%E5%9B%BE&step_word=&hs=0&pn=1&spn=0&di=8587566131&pi=0&rn=1&tn=baiduimagedetail&is=0%2C0&istype=0&ie=utf-8&oe=utf-8&in=&cl=2&lm=-1&st=undefined&cs=2356904367%2C907040588&os=2972820702%2C2269102608&simid=0%2C0&adpicid=0&lpn=0&ln=1636&fr=&fmq=1485653253876_R&fm=&ic=undefined&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pe=0&oriquery=&objurl=http%3A%2F%2Ffile.tubebbs.com%2Fattachments%2Fday_150203%2F1502031240f2ffa94a435cecb7.gif&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p7kjkkf_z%26e3Bv54AzdH3Fetjopi6jw1_z%26e3Brir%3Fpt1%3Dd0b98l%26jxp6w%3Drw2j%25nD0&gsm=0&rpstart=0&rpnu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