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工艺故障一例?是无意还是故意为之

楼主(2016-12-30):
近期修一电源板,客户说面板不能显示,测量主电路开关电源什么的都正常。于是乎,上直流470伏电压。马上“啪啪啪”了,吓了一跳。再次测量还是好的。经过目测发现一处打火,并且是主电容的放电电阻,电阻底下挤满黄胶固定。
   经分析电阻发热使黄胶老化内部化学反应发黑,里面类似潮解一样黄胶变成导体,结果电容两端高压放电。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板上好多高压走线和元件都是用黄胶固定的,如压敏元件引脚,电容,贴片元件上面等等,,往往都是这部分腐蚀出问题,是厂家为了日后维修故意为之还是工艺管理不过关呢?

底下的黄胶炸飞了

底下的黄胶炸飞了

电阻底下放电

电阻底下放电

另一处电阻底下黄胶有水渍

另一处电阻底下黄胶有水渍

网友A:
不应该故意,固定绝缘胶质量不好而已,笔记本电源里固定绝缘胶多了去了,厂家采购不严

网友B:
进水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故意,固定绝缘胶质量不好而已,笔记本电源里固定绝缘胶多了去了,厂家采购不严

有可能,一方面黄胶便宜,硬度高,干得快。但相比白胶和硅胶只有黄胶的化学成份会因为受热变得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了,造成的。

没有进水,不过黄胶内部有很多气泡型小洞,像海绵一样里面很潮湿

网友C:
电解电容电解液漏出来引起的吧,和胶没有关系。

网友:
很多机子都有,不应该是故意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被黄胶固定的充电器电阻损坏,分析原因认为是黄胶与电阻的热胀冷缩系数不同造成的。

网友D:
胶受到长期高温烘烤发黑变质最终碳化发生漏电击穿跳火短路,以前某些品牌电视机厂家给电源光耦打胶,原意可能害怕光耦引脚受潮或灰尘引起漏电造成电压不稳,但最终大部分电视机都因光耦打胶反而提早漏电发生故障,还有不得不提的美的电磁炉原来给主板上面涂好多胶,因此胶使用一段时间后开始漏电产生了许多千奇百怪的故障。。所以最好不要涂那种胶,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想提高防水防潮性能,不妨可以仿照洗衣机电脑板那样用胶全封闭处理,一般涂胶或刷清漆都效果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电解液漏出来引起的吧,和胶没有关系。

电容没问题,确定是黄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胶受到长期高温烘烤发黑变质最终碳化发生漏电击穿跳火短路,以前某些品牌电视机厂家给电源光耦打胶,原意可 ...

厂家有时候是顾此失彼,还是美的恒温燃气热水器控制板,厂家想法是防水,防潮所以在控制板上打胶,实际结果是防水防潮了,散热条件恶化了,发热器件被胶包裹加快了器件过热损坏。
自用的该品牌恒温燃气热水器发生故障,经检修就是发现全桥整流管散热不良而效率下降而产生故障。

网友E:
这种胶最可恶,而且很多很多电器上都能看见这种胶的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胶最可恶,而且很多很多电器上都能看见这种胶的影子。。。。

职业家电维修者把这类胶称呼为---发财胶!

网友F:
   又见“发财胶”,还有“发财电容”(怀孕电容)呢!维修电磁炉时还会经常发现死蟑螂——“发财虫”,谢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又见“发财胶”,还有“发财电容”(怀孕电容)呢!维修电磁炉时还会经常发现死蟑螂——“发财虫”, ...

还有"财神"---老鼠………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财神"---老鼠………汗………

    很高兴坛友的补充完善!亲身经历:维修格力空调柜机时经常发现小老鼠,一次用户反映说【开始发现有小老鼠出入室内机,一段时间后有很臭的味道】,等到打开柜机内部主板,发现电源接线附近有一团毛茸茸的“干尸”,有条长长的尾巴,……发财鼠

网友H:
测量主电路开关电源什么的都正常。于是乎,上直流470伏电压。马上“啪啪啪”了

哪个部位上直流470伏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测量主电路开关电源什么的都正常。于是乎,上直流470伏电压。马上“啪啪啪”了

380v变频器的主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380v变频器的主直流电压。

是的,是380伏变频器的电源部分。正常供电是直流540伏左右,但维修时为了人身安全460左右电源就可以启动,主继电器吸合。有的电源启动电压更低,具体要看厂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