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引线端的处理

楼主(2016-12-30):
准备仿HQPOS老师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找到一个闲置的2*18V电源变压器,用来做该机的电源变压器。担心次级引线不牢固,所以用一片PCB板的下脚料用断锯片刻出几条槽,再修整成适当的尺寸,把它固定在变压器上做为引线板,再也不怕引线折断了。抛砖引玉,见笑了。如图:

变压器的引线板

变压器的引线板

网友:
焊接次数多了,铜皮会脱落。最可靠的是打上铆钉。

网友:
好!美观实用、耐用,可以做成110V、220V切换的

网友:
这方法不错,记号了

网友:
铆钉板最好。。。。。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A:
一个线端打两个铆钉,其中一个接变压器,另一个接外线,俩铆钉间用粗铜线连接,因为,敷铜板的导通截面积太小!

网友:
这点子好

网友B:
这个办法好!但那几个槽,是如何弄出来的呢?

网友:
这方法不错,顶一下。

网友:
好是好,如果是220就要注意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好!但那几个槽,是如何弄出来的呢?

线圈架本身就有的,很多成品变压器都有,主要是为了方便引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线端打两个铆钉,其中一个接变压器,另一个接外线,俩铆钉间用粗铜线连接,因为,敷铜板的导通截面积太 ...

如果这样的话,敷铜板要悬空才行,否则会造成短路。以前用铆钉把厚铜片铆在胶木板上做接线架,变压器的抽头很多时这种架子很有用。

网友:
办法不错简单实用

楼主:
还有一种方法,既不用铆钉,也不用敷铜板,载流量还很大。
制作方法是:用一块电木板,用电钻钻上两排孔,用粗漆包线剪成适当长度并弯曲成∏形,每排有多少孔就需要多少个,然后将它们分别插入到这两排孔中,一个脚插在一排,并向两边再弯曲,主要是锁定。
如下图:

变压器接线架

变压器接线架

楼主:
如果线的两端稍微留长一点,固定好后再将它们弯曲成一个园环,做胆机的接线架也是满合适的。

网友:
打个铆钉好些

网友C:
你的漆包线出线用黄腊管套一下更好

网友D:
这个办法好,许多老革命自绕变压器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E:
变压器引出端应该使用有足够截面的铜片。这是规范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漆包线出线用黄腊管套一下更好

谢谢指导,当时就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引出端应该使用有足够截面的铜片。这是规范的做法。

是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好,许多老革命自绕变压器都是这么做的。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