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3高斯计使用说明书及电路图(1972年版)

楼主(2016-12-31):
CT-3高斯计使用说明书及电路图(1972年版)

楼主:
高斯计仪表易损的部件是探头,有了电路图和说明书,修理起来就很方便了,尤其是早期的高斯计,电路图确实不好找的。

楼主(2017-01-31):
转载坛友“刘老根”的相关表述:
检测磁铁的磁感应强度B需要一种叫高斯计的仪器,进口的上万元,便宜的几千元。国产的一般1500元-4000元,最便宜的900元,一个探头200元。其实探头就是线性霍尔元件,电动车的速度转把内部就是线性霍尔元件。问题是普通线性霍尔元件的稳定性、一致性和灵敏度不适合做仪表仪器。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总版主老顽童大人处竟然有数量可观的原装进口线性霍尔,非常适合做高斯计的探头。
这款线性霍尔印有“004 50320 MEXCO”字样,是5条腿的贴片元件,长6毫米、宽5毫米、厚1毫米,详见图一。
其输出有两组:一个为集电极开路型,一个为电压输出型。我给网友推荐使用后者,因为非常简单实用,就是焊上四条细线,其中两条接电池,两条接数字万用表就可以当仪器使用了,见图二。
我给出了一个对照表,左面第一列为各种磁铁试样,第二列为使用北京师范大学早年生产的PG-5型高斯仪(TESLAMETER Model PG-5)对试样的测试结果;右面三列为用自制高斯仪对试样的测试结果,最右面一列为使用一块6F22(数字万用表都使用)的积层电池为自制高斯仪供电的测试结果;右面第二列为使用3节5号碱性电池为自制高斯仪供电的测试结果;右面第三列为使用一个旧电脑电源的+5V并联一只摩托转向灯泡后为自制高斯仪供电的测试结果,并联摩托转向灯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电脑电源空载自动关机。
制作和使用注意事项:
1,器件引线容易折断,焊接的四条线必须是铜线,尽量细,长度20厘米左右,顺向一边,然后用透明胶带两面粘牢霍尔元件处。
2,测试电机的瓦型磁钢时,用食指按住霍尔紧贴被测磁铁滑动即可,一般要测试五个位置;测试其他小磁钢如转把磁钢、助力盘磁钢,放到霍尔元件中央即可。
3,需要指出的是磁力线是有方向的,国际上规定磁力线的方向就是小磁针在磁场中磁针N极所指的方向。当磁力线由无字面进入霍尔器件从有字面穿出时,该仪器的指示值才是被测磁感应强度的对应值。如果磁铁靠近或离开仪器指示值不变,说明磁场反了,将霍尔反过来就可以了。
4,根据电机生产厂介绍,一般磁铁粘在转子(或定子)上,磁钢中心磁感应强度要等于或大于2500高斯才可以装(电)机。如果磁钢面积越大或者磁钢越薄,磁钢中心的磁感应强度越低于边缘的磁感应强度。
5,虽然该器件比较稳定可靠、也非常省电,还是在电源处加装一只开关较好,测量时接通电源,测量完毕关闭。
该器件可以开发的其他功能还有很多,例如直流电流传感器:导线从磁环中间穿过,在磁环锯个缝,将其镶嵌在缝里,当电流流经导线时,右手定则告诉我们电流产生的磁力线在磁环里形成闭合环,那么霍尔的输出就反映了电流的大小。

多种规格磁铁测试对照表
铷铁硼磁铁                   PG-5型高斯计        本仪器测试结果          本仪器测试结果           本仪器测试结果
试样规格                      测试结果                      单位V                       单位V                        单位V
单位毫米                      单位高斯               (用电脑电源的            供电电压4V8                 供电电压9V34
                                                                 5V电源供电)           空载电流7.78毫安          空载电流7.92毫安
                                                              供电电压5V27              空载电压2V56                空载电压2V57
                                                               空载电压3V04
1号试样 直径8厚1.5        1500                            2.7                   2.26                               2.26
                                                                                              电流8.03毫安                  电流8.3毫安
2号试样 直径8厚1.5        1900                             2.6                  2.14                                2.12
3号试样 直径17厚2         2000                             2.42                1.94                                1.95
4号试样 直径6厚1.1        2200                             2.29                1.83                                1.84
5号试样 直径8厚2           3000                            2.24                 1.73                                1.74
6号试样 直径9厚2.6        4100                            1.54                  0.18                                0.19
   两块叠在一起
7号试样 直径9厚2.6        4100                            1.72                 1.26                                 1.29
8号试样 直径9厚2.6        4200                            1.54                 0.18                                 0.19
   两块叠在一起
9号试样 直径9厚2.6        4200                            1.65
    即8号去掉一块
10号试样电机用
    残缺瓦型               中心2500                         2.44                  1.93                                1.92
11号电机用瓦型厚3     长边端2500                      2.28                  1.83                                1.77
   长33宽26                中心1500                         2.64                  2.18                                2.13
                               短边端2000                      2.21                  2.02                                2.02

电动车, 高斯计, 控制器, 老顽童, 永磁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载坛友“刘老根”的相关表述:
检测磁铁的磁感应强度B需要一种叫高斯计的仪器,进口的上万元,便宜的几 ...

ct-3电路图清晰版

楼主:
贴片霍尔元件GH106可直接替换原探头的霍尔元件,简单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某宝可以搜到。仪表维修栏里有替换方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