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流器电容问题

楼主(2016-12-31):
各位老大,家里两个镇流器都坏了,想动手修一下,没想到拆开一看,外边并没有明显的坏掉痕迹。
电容看着也正常,三极管测试也没问题。
有一台开始亮几下就灭了,有吱吱声;有一个完全没反应。看着cbb电容有点鼓包,标称容量是822J,用电容表测了一下,测得的数值是8400pf,完全坏掉的那个测的数值是8600pf多。
想问下此种情况有无可能是电容坏了,手里没有可代换的,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那个是谐振电容,样子本来就是圆鼓鼓的样子,容量8200皮法耐压1000v的,你测量与标称值容量基本相当说明应该是好的,这个位置的电容一般因为谐振电压过高超过电容器本身耐压而发生击穿短路两脚直通,表现为灯光两端稍微发亮发红,如果击穿了可以用1.6KV耐压的彩电逆程电容更换

网友:
看图片楼主的灯应是灯管的。
"有一台开始亮几下就灭了,有吱吱声;有一个完全没反应。"
灯管老化程度如何?加之现在气温低,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一共十多个原件  有时间的话  楼主可以把每个元件都检查一边  一定会发现问题

网友:
修过这种电子镇流器,就是这个电容坏。

网友:
灯管上有个谐振电容,你换个试试。顺便给你个图:

  本电路由整流滤波电路、功率开关与驱动电路、镇流器与灯丝负载回路三部分组成。组成电路的各个元件的作用如下:

  ①整流二极管VD1~VD4和滤波电容器C1、C2串联组成桥式整流滤波电路,功能是将220V交流电经整流滤波后在C1、C2两端得到空载310V的直流电压,为后面的高频逆变电路提供工作电源。

  ②功率三极管VT1、VT2,作为开关管使用,工作于饱和与截止状态,其开关速度要快。

  ③电阻R1、R6是起振电阻,是为VT2初始导通提供偏置,从而激发VT1、VT2形成自激振荡。

  同时电阻R1与电容C3并联组成降压启动电路,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电压所带来的损失。为保证电容C3可靠工作,其耐压值应选择大于两倍的电源电压,C3耐压值为630V.

  ④二极管D5和D6,其作用是保护三极管VT1、VT2,并联在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可以大大削弱电荷存储效应,从而提高三极管开关速度。

  ⑤变压器T起信号互感耦合作用。它是由单股芯线T1、T2、T3绕在磁环上形成的,由于开关管与其驱动电路部分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因此它们参数之间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比较难确定。此电路中T1为3圈、T2为3圈、T3为5圈。

  ⑥电容C4并接于VT2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可防止基极和发射极间电位突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三极管VT2.

  ⑦电阻R2、R3、 R4、 R5为保护电阻,用来保护三极管的,但是作用有限。

  ⑧电容C5是启动电容,有隔直流通交流的作用,阻止310V的直流电压直接进入日光灯管,允许20kHz的高频交流电压通过。

  ⑨扼流圈L、谐振电容C6组成串联谐振电路,其作用是起辉日光灯管和限制灯管工作电流。

  电子镇流器的基本功能是将50Hz的工频电源转换成20kHz高频电源,而直接点亮日光灯管。其工作过程是:接通电源后,经整流滤波后的 310V直流电压通过 C3、R1并联再与R5串联,给VT2的基极提供一个窄电流脉冲使VT2首先导通。在VT2导通期间,电流流通路径是:+V→ C5→灯管上端灯丝→C6→灯管下端灯丝→扼流圈L→变压器T3→VT2的集电极-发射极→地形成回路,对谐振电容C6充电。由于变压器T的线圈T3对T1和T2的感应耦合作用,T1上的感应电压将使三极管VT1导通,而T2上的感应电压将使 VT2截止。在VT1饱和导通期间,电流流通路径是:谐振电容C6→灯管上端灯丝→C5→VT1的集电极-发射极→变压器T3→扼流圈L→灯管下端灯丝→C6,该电流流向即为C6的放电回路。借助于变压器T的耦合作用,使三极管VT1、 VT2交替导通,输出方波脉冲电压,此电压通过扼流圈L、灯丝电阻、C6组成串联谐振,在C6两端产生一个高压脉冲,将日光灯管中的汞蒸气电离击穿形成导电通路而将灯管点亮。电路起振后,电容C4将通过二极管D6和三极管VT2迅速放电,以防止VT2无法退出饱和导通状态。当日光灯管被点亮后,其内阻急剧下降,该内阻并联于C6两端,故C6两端下降为正常的工作电压(约80V),维持日光灯管稳定的正常发光。

楼主:
是灯管的,插上后微微发亮后就灭了。检查一圈,电容,二极管,电阻似乎都没问题,所以怀疑这个电容变质了,但容量差别好像在误差范围内,所以比较奇怪。

网友:
两个大阻值电阻查下,6楼的R1和R6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灯管的,插上后微微发亮后就灭了。检查一圈,电容,二极管,电阻似乎都没问题,所以怀疑这个电容变质了, ...

先量一下灯丝是否正常,灯丝出问题的概率也不小。

网友:
最后那个大电容常出问题!

楼主:
那个闪的没有问题换了一个灯管后好了,坏的那个是有个大电阻开路了,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修这个也挺头疼的,,

网友:
你好,先查一下13005是不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闪的没有问题换了一个灯管后好了,坏的那个是有个大电阻开路了,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关注。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大电阻为启动电阻,楼上的刘老根老师已有标注……元旦快乐!谢谢!

网友:
很多时候不要相信万用表的检测结果,  晶体管软击穿 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两头亮!一般就是.c6坏了!再就是c1c2.!和13005坏的多

网友:
大电阻是哪个啊,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