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维修调整收音机所需的仪器

楼主(2016-12-31):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维修调整收音机,老一辈高手可能有一支电烙铁,一个指针万用表,丰富的经验扎实的技术底子加上一对灵敏的耳朵就可以了,不过要真的把机器恢复到最好的状态,有条件的话还是要有一套仪器。那么折腾收音机需要什么仪器呢?

1) AM/FM 立体声信号发生器, 用它来产生标准的AM或者FM高广播信号,输出可调直观的电平,测试调整高频头接收电路,没有它你只能接收本地强台信号来折腾了。

2)频率计, 有了频率计可以测试本振电路的输出频率,尤其改日频机器时最实用,不需要乱调乱试。

3)示波器, 通过示波器可以观察到电路信号的波形,频率,电压, 维修机器,分析故障电路时会事半功倍。调整FM立体声解码电路时,检测立体声导频信号的波形和频率是否正常。

4)扫频仪, 通过扫频仪可以调整高频电路的覆盖范围,输入选择放大电路的增益,中频电路的选择性,鉴频电路的波形曲线等等关键参数,让你不再是瞎子摸大象,对电路有更直观的认识。可以说调整机器恢复青春的必备利器。

5)失真仪, 调整鉴频电路的失真,有它才好弄。

6)可调电源, 维修或者DIY收音机的时候,一台可调电压的直流电源是比不可少的。

7)万用表,这个是最基本的仪表了。

8)音频毫伏表, 调整检修音频功放电路时会方便很多。

9)电烙铁、焊台,吸焊枪,这些都是必备的维修DIY工具。

10)各种各样的小工具,螺丝刀,无感的陶瓷调整工具,在调整高频中频的电感中周时是必须的。

11)机器的维修手册,电路图还有关键元件比如集成电路,三极管的规格参数表。

有了以上工具仪表还有相应的资料图纸,无论你是维修还是调整,DIY机器都会方便很多。

网友:
请教:数字万用表可以代替低频或者音频毫伏表不?

楼主:
顺便晒晒我折腾收音机的仪器工具。

网友A:
把标配的设备型号给个建议,以致后来人少买不实用的设备

网友:
以上精修和调试收音机和一些音响设备必须有的设备,如频带的宽窄,各级放大器的增益,从曲线和波形形状就可以直观的看出放大器的参数。但我有时为了简便,并没有大量使用仪器来调试,一般只用了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扫频仪,万用表,稳压电源。

网友:
这么多设备真是专业爱好者呀,太羡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标配的设备型号给个建议,以致后来人少买不实用的设备

呵呵,我的可是下了血本的, 一般买功能适用的就可以了。

HP示波器: HP54602B  150MHZ
固纬毫伏表: GVT-427B 双通道
目黑AM/FM立体声信号发生器: MSG-2161
目黑双通道失真仪: MAK-6561T
安捷伦频率计: 53131A
目黑扫频仪: MSW-7125A
福禄克数字万用表:27型
菊水可调电源: +/-0-30V
白光电烙铁: 937

玩日美收音头的最好还要配台220/110, 220/117的变压器。

网友:
都是神器, 倚天屠龙!

网友:
我的是:
目黑MSW-7125A、
安泰信5010扫频仪、
普源DG1022函数信号发生器、
普源DS1102E数字示波器、
同慧TH2290A双声道音频电压表、
同慧DA22A高频毫伏表、
同惠TH2821数字电桥,
再加上数字万用表。

网友:
测调幅收音机灵敏度,用信号发生器可以吗?

网友:
真要精修,有一台晶体管图示仪更好,特别是老锗管机器。

网友:
楼主仪器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的可是下了血本的, 一般买功能适用的就可以了。

HP示波器: HP54602B  150MHZ

建议不错!谢谢大侠分享经验!

网友:
80年代我修收音机就用一个万用表,一台正常收音机改装加了几个耳机插座的能输出、输入中频、音频,和借助本地能收到的已知频率的电台。还有收音机本振本身就是个高频信号发生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