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有价值吗?

楼主(2016-12-31):
破烂店遇到的大家看有价值吗

楼主:
hk6120音频综合测试仪

网友:
拆件使呗   反正我用不到

网友:
要打开看看内容嘛

网友:
看样子进水了

网友:
百度一下 看看主要参数

网友:
有价值。。。可以学习技术

网友:
应该是有价值,只是旧啦点。

网友:
要折腾首先要有图纸,起码要有类似的图纸可以参考,把原理搞清楚才行,否则就直接拆件了。

网友:
没有兴趣,修理原指标状态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网友:
鸡肋,有大把时间就折腾吧。

网友:
看看缺肉不缺~

楼主:
mb废品老收我10元一斤

网友:
应该价值不大,看外壳里面做工应该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