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成电动工具的电磨的转子真差啊,中间冒泡就快不行了

楼主(2016-12-31):
大家说说,东成系列的转子,为什么中间冒泡就快不行啊,大家说说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转在使用时堵转久了,使转子某一组线圈和电刷接触的地方发热引起的。但也可能出现小洞的地方线烧毁了,表现可以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力或振动厉害。最好用表量一下转子各线圈的通断情况,严重的再更换一个。

网友:
时间久了过热了耐热度已经过了就不行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冒泡的地方重新灌漆看如何?

网友:
转子的线圈线径细了吗?

楼主:
说到低还是质量不行啊,因为质量好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的啊

网友:
正常现象,过载了,是铜的就不错了,很多牌子都是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转在使用时堵转久了,使转子某一组线圈和电刷接触的地方发热引起的。但也可能出现小洞的地方线烧 ...

支持,英雄所见略同。我也在想,冒泡的地方有可能是由于线圈烧毁引起的。

网友:
  东成做的各种电动工具还是不错的,你的这个转子冒泡原因是在上环氧树脂时没有沉到底,遇到高温产生的气压冲出来就冒泡了,量一下转子的线圈(整流子)是通的还能使用,你的转子这种现象很少见。

网友:
东城的质量算不错的了。我还买过更差的。国货当自强,老是坑自己人。

网友:
看样子烧的前奏,转子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