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二电钻开关内一个二极管坏了,求型号

楼主(2017-01-01):
锂电钻开关内一个二极管坏了,上面标了个ma039和t7,马云家找不到同型号的,在这里求助一下这个二极管参数?能不能用其他型号替换
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1 22:43):
图片已经上传到8楼

补充内容 (2017-1-1 22:44):
7693301
7693302
7693303
7693304

网友:
一般应该是5A400V就可以

网友A:
是不是小手钻里面的二极管,最好拍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小手钻里面的二极管,最好拍图看看

不是小手电钻,米沃奇18v带冲击的那款,图片拍好了,上传老是显示内部错误

网友:
是不是图片太大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的二极管都能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小手钻里面的二极管,最好拍图看看

图片

网友:
反电势保护用的,找功率大些的肖特基即可,耐压基本可以够用

网友:
我觉得也是防反接保护的,否则损失就大了

网友:
一般用耐压50v3A或以上的二极管代替,我的松下充电钻也是开关的二极管坏,换了只1n5404,正常使用中。

网友:
非常普通的管。只要管坏。随便装个就可以、

网友:
拆过一个博世的充电钻,开关里面有块电路板,密密麻麻的元件,看了半天没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