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三脚贴片mos pa102fdg的代换?

楼主(2017-01-01):
xin华硕主板北桥附近的贴片pa 102 f d g短路了手头没有 可以用什么其他型号代替?或哪里能拆到旧的?

网友A:
你拍个图看看,具体哪个部位,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个图看看,具体哪个部位,什么用途

画红圈的地方

网友B:
没看见红圈,
这种东西,楼主吹下来拿到电子商城,店家都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红圈,
这种东西,楼主吹下来拿到电子商城,店家都认识!

网友:
品牌:
NIKOS
型号:
PA102FDG
种类:
绝缘栅(MOSFET)
沟道类型:
N沟道
导电方式:
增强型
用途:
MOS-ARR/陈列组件
封装外形:
SMD(SO)/表面封装
材料:
N-FET硅N沟道
封装形式:
贴片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旧主板直接拆元件代换,或者去某宝搜索型号直接购买

楼主:
谢谢前辈们。找了块旧主板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