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修复6E1猫眼管

楼主(2017-01-01):
三个猫眼发光暗淡,白天背光还能看到绿,看到老书上介绍火烤法有效果。
试着用尖嘴钳夹住管脚放煤气灶上烤,没过半分钟听到一声轻响,连续两个管
开裂漏气,第三个还好。
实验结果,火侯难掌握,效果不明显。

网友:
1965年上中学时得到一只6E1,也是绿光暗淡,按杂志介绍的应在酒精灯上烤,没有酒精灯就在家里的蜂窝煤炉子上烤,不管用,又到学校找物理老师到物理实验室用酒精灯烤了好一会儿,回家一试还不行。

网友:
赞赞赞,样样办法都试试

网友:
呵呵,玻璃不是良导体,温度变化受热不均,就容易破裂。
如果真的有加热疗法,那也应该找个可控温的小加热炉,采用斜率升温,或许可保全管子。

网友:
放煤气灶上好象就不能叫:‘烤’ 了,那得叫:‘烧’

网友:
几十个子儿没有了。

网友:
书上不是说烛火考嘛

楼主:
反正就试试,这3个管准备报废的,6E1管还得多屯几个喽,老书上的经验看来是讹传。

网友:
我们这里广播站退休站长儿子有几十只全新的,我也只讨到一只,这玩意寿命不行,他说全新的也有白天看不清的

楼主:
这管子即使是全新的,放到现在自然失效的也不少,前几天50买了4个全新的6E1,一个高亮,2个中等,一个黑屏。

网友:
还未弄出个再生法来呢,如果加温可以的话要升至多少度才有效?

网友A:
不是这样烤的,用放大镜太阳下聚焦到靶底上,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烤的,用放大镜太阳下聚焦到靶底上,看看如何

说的有道理,手上还有两的旧的拿来试试。

网友:
6E1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提点灯丝V看行不行,V不过6、7V。如还不行在加点,反正是废管。

楼主:
提高灯丝电压到7V,阳极靶压到300V,都无效!

网友:
我烤过6E1结果没用在等着起死回生的方法

网友:
建议用压力锅煮

网友:
关建在于扇屏上的莹光剂吧。

网友:
一切办法都是无效的!

网友:
自然失效是何缘故?

网友:
没有的,我试验过几只6E1,也是用火烤,结果和楼主说的一样,三只管子里一只因开始烤时热量不均匀而漏气报废,另外两只虽然没有漏气,但烤了两三分钟后装机上试没有效果,估计是靶极的荧光粉彻底失效了。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6E1猫眼不发光或极暗,最大的可能是莹光粉失效了吧?如果这种莹光粉以前听说过是比较容易失效的,它能通过加热方式复活?如果可以也不应该直接用火烤,改用红钱线灯照射加可能会更好。

不过我觉得通过加热复活的6E1管本身可能并不是因为莹光粉失效的而导致不发光或极暗的管子,最大的可能是管子真空度降低造成的故障管,这种管子有可能通过加热搞高真空度从而修复。

对于莹光粉失效的管子,重点研究6E1这种管子所用的莹光粉(剂)能否通过加热来恢复性能,如果这种莹光粉(剂)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恢复发光能力,那么怎样用火烤也没用。

网友:
用紫外灯试试。也许可以

网友B:
姑娘们用在照干指甲油的,用于照干无影玻璃胶的,或许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反正就试试,这3个管准备报废的,6E1管还得多屯几个喽,老书上的经验看来是讹传。

谢谢加分鼓励

楼主:
我对比测试了正常亮度管与暗管的放射电流大小,正常亮度管比暗管要小2-3倍,有悖于常理哦。
测试样本好管3只,暗管5只,这里可能还有其他因数,有空得好好研究下。

网友:
6E1没法修,买新的吧。

网友:
火烤肯定很难加热到荧光屏的
然而我之前用高频感应加热试过了,从微微热,到把整个荧光屏均匀加热到暗红热,都没有任何正面效果,反倒好像更暗了 (使用旧的EM4圆猫眼测试)
有力证明了这是个完完全全的馊主意 更别说火烤了

网友:
借个烤箱,80度烤一会,不行再烤,如果烤了一个小时也不见有效就换了好了

网友:
我看不行。。。
ye12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用那种光波红外线炉离远点慢慢烤,,,

网友:
试过高频感应加热,失败

网友(2017-02-07):
引用 网友B:
姑娘们用在照干指甲油的,用于照干无影玻璃胶的,或许可以。。。。。

紫外线?不过我记得6E1保存时是要避光存放,估计紫外线也无效,就用6E2算呀,价格足够实惠,6E5贵很多但也是很不错的猫眼。

网友:
电子管通电灯丝本身就加热烤了,还用你的神马电磁炉之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