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一帖说一下变速箱漏油的事情

楼主(2017-01-01):
前段时间发现高速有点跑偏的问题,去4S店检测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师傅给我把四个轮子换位后跑一圈,没问题。后来一直开也没发现问题~~
但当时同时发现,变速箱漏油。

当时维修的师傅高速我,要解决必须拆变速箱换油封、重新打胶,工时费贵,包工包料一起1300多元。。。。
于是跑到本地网上比较知名的专修店。
那里的师傅抬开一看,就说是漏油了,但没必要拆变速箱。

他说拆变速箱那是4S店的小卵子们不懂。。。
他是20年的雪铁龙标致维修的老师傅,在4S店做了多年技师,现在自己出来开店也很多年了。
说只要把下面四个螺丝逐个拆下并打胶后装回去就行。

装好以后用除锈剂喷干净,擦干净油迹。
说半个月后再看漏不漏。

完了问多少钱,他说不要钱。。。好人啊~~

一晃到今天半个月了,要检查一下漏不漏,没有举升机,怕去麻烦别人,自己钻进去又怕垮下来压到自己。
于是拿上老婆的自拍杆+手机,开始观察。。

千斤顶顶起来一些,方便拍照。

以下是拍的几张照片,目前看来是不漏了,等过一阵再看,如果不漏就再去把变速箱油给换了吧,5年23000公里,还没换过变速箱油。

楼主:
为何我编辑一下就会出现说我指定的帖子不存在或者在审核或者已删除?我用铁通宽带,刚刚发成功的主贴用的是电信无线,否则发布不了。。。
但我这个回复又是用的手机uc浏览器,还是铁通宽带,就可以正常发布。。。
搞不懂了。。

网友A:
差点被四S给坑了,心黑的四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点被四S给坑了,心黑的四S啊。。

也不能这么说,如果这个年轻的师傅之前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按4S店的正常维修流程或许就应该如此维修。
我后来去的本地专修店的老板,是有着20年专修雪铁龙经验的老师傅,遇到的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B:
老世嘉,凯旋,307,308都是AL4以及小改的AT8这种老掉牙的4速箱子,皮实耐用,唯独渗,漏的毛病比较多,没辙,胎里带的。

再次重申一下PSA旗下的所谓爱信箱子不是日本爱信,而是PSA和TOYOTA合资共建的法日合资爱信,地址在法国锁销,标致工厂的旁边,专供法国PSA和雷诺的。

AL4和AT8都是德国ZF4HP20系列的翻版产品,90年代初期的水平,可靠性毋庸置疑。不过随着最近两年神龙1.6T和1.8T机子大批量上市,也都换成6AT了,注意啊,还是法国爱信的,跟人家凯美瑞,卡罗拉的爱信没关系。

网友:
有点不理解,变速箱漏油说明端盖密封被破坏了,不拆下端盖从新抹胶咋能从新密封呢?光给几个螺丝杆打胶就可以了......

网友C:
下面的四根螺丝孔与变速箱内部是联通的,也就是通孔。所以不打胶油就通过螺纹慢慢渗出的就是这样的状态。骑军垮油底壳也是这样必须螺丝上打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世嘉,凯旋,307,308都是AL4以及小改的AT8这种老掉牙的4速箱子,皮实耐用,唯独渗,漏的毛病比较多,没 ...

高手,行家,门清。

楼主:
有始有终补充说一下,前两天去修理店检查了,漏油问题彻底解决,底部干爽的很。再花了150元在这家店换了变速箱油,按理说不换也可以,但担心漏的多了,要补点,干脆全换新的算了,也给点钱老板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四根螺丝孔与变速箱内部是联通的,也就是通孔。所以不打胶油就通过螺纹慢慢渗出的就是这样的状态。骑 ...

原来如此,看来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去的那家店老板修了几十年标致雪铁龙了,判断好准。4S店的年轻小子们,经验还是欠缺点,只知道拆变速箱打胶,工时费要1000,物料300多。而我没花一分钱解决了,遇到一家良心修理店真的很开心。

网友:
4S店的年轻小子们,经验还是欠缺点,只知道拆变速箱打胶,工时费要1000,物料300多。而我没花一分钱解决了,遇到一家良心修理店真的很开心。

网友(2017-10-03):
技术。。。。。。。。。。。。就是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松螺丝 把盖子弄了点缝隙打的还是 直接螺丝棍里打的胶?

我的发动机前端某处渗油,维修工拆了一螺丝在螺纹上打胶再拧紧,问题好像解决了——维修工说,这点渗油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差点被忽悠,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世嘉,凯旋,307,308都是AL4以及小改的AT8这种老掉牙的4速箱子,皮实耐用,唯独渗,漏的毛病比较多,没 ...

学习了,我的车是09年老世嘉,当年买车的时候看过自动挡,记得当时销售说的这个自动挡是保时捷技术,西门子生产的,看论坛上说这个是玻璃箱,毛病多,比手动挡也贵一万,就买了手动挡。
后来看到又出了C4L,说变速箱换了6速,爱信的,没看到你的资料前我还真以为是日本爱信的(我认为叫爱信就是日本的),多谢普及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