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信号不好故障维修

楼主(2017-01-02):
  机器型号:iPhone 5s

  故障现象:信号差,经常无信号。

  维修过程:

  客户自己修过,拆机后仔细观察,发现尾插C13电容已移位。

  功放供电管U11_RF已拆掉,直接短接了,处理好C13电容与U11_RF焊盘后,重新装上U11_RF开机测试,故障还是一样信号弱。

  把信号电路都仔细检查一遍后,发现射频IC旁边FL2_RF有点缺角。

  更换FL2_RF电感后开机测试,信号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5S也玩无信号~

网友:
没标志,也没电路图,根本看不懂你说啥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在放大镜子下看的吗?感觉元件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在放大镜子下看的吗?感觉元件好小

手机主板元件太小,除了集成块有字,其它元件全不标,需要在迅维网下载电路图才得。

网友(2017-02-14):
这么小怎么换

网友:
这是专业维修贴啊,楼主用显微镜看的原件。想清楚具体在那个位置只有拍下全图然后标识,或者本身就是维修的拆过这款机器才行。

网友:
问题分析透彻简单实用

网友(2017-03-18):
我的5S也一样,信号不好,经常没信号。楼主标一下图好吗?

网友:
显微镜下的电路,没本领弄~无爱~

网友B:
这类型的电感原件如果不是人为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缺角?或许这就是台拼装的机器,电路板被碰撞过?正常的机器这个电感在内部,就是把机器摔了也不见得能摔坏这个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型的电感原件如果不是人为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缺角?或许这就是台拼装的机器,电路板被碰撞过?正常的 ...

这个情况不好说的,摔的机器也有可能,因为客户自己也有拆过,有可能是客户不小心碰到的!就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上了,知道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