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的SONY 显示器,帮忙给指导一下

楼主(2017-01-02):
一个24的sony3d显示器,没看几天黑屏,网上说这款就是黑屏门。帮忙给看看淘宝上买一块主板替代,但这个屏线跟其他的不一样能搞吗.

网友A:
你要确定是背光问题还是板子问题,这种板子估计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开机能不能亮一下,还是就根本开不了机

网友B:
这个不能乱换,先要确认是那部份电路有问题才行.电源正不正常,能否开机,是否有高压电出来.

网友:
要就一道手改成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定是背光问题还是板子问题,这种板子估计价格不便宜

就是板子问题,开机电源灯亮,进入自检之后显示灯就回到待机状态.屏幕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乱换,先要确认是那部份电路有问题才行.电源正不正常,能否开机,是否有高压电出来.

网上找的的都是一个症状,开机进入不了,电源指示灯进入自检状态,然后进入待机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的的都是一个症状,开机进入不了,电源指示灯进入自检状态,然后进入待机状态

开机背光灯一直没亮过吗?如果那样,那就试下开机时用一个手电筒贴着屏看看屏有没有变化.

网友:
    很高兴探讨交流一下!分“假性黑屏”和“真性黑屏”两种:1.假性黑屏就是楼主所说的待机状态,检测开关电源的各个输出电压是否正常,重点是+5V电路 ,CPU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排线问题、虚焊问题等? 2.真性黑屏,测量驱动供电信号接口与高压板供电信号接口的各个电压正常否 ?高压管路芯片供电、开启信号(on/off)等。 楼主有相关液晶电视的电路原理图纸才好分析!我也仅仅是个“自学成才者”,还在学习中,互相促进提高,学以致用,谢谢!

网友:
其他楼上都说了,我只说屏配板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屏的具体参数,不然插上就有可能烧屏的。

网友:
有没有伴音是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