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索尼LTB-A70功放audio电动扭齿轮尺寸。

楼主(2017-01-02):
小齿轮尺寸

小齿尺寸。齿数。

 小齿尺寸。齿数。

网友:
裂了,如外齿完好可用502粘接,外齿坏了就找一个合适的橡胶轮代替齿轮就行

楼主:
小齿缺牙一个。

网友:
缺一齿用铁片立哪儿,用胶修补

楼主(2017-02-23):
电机齿轮模数0.3模 15齿,齿轮直径5.1mm 轴径1.5

网友:
想知道小齿轮为什么坏吗?肯定是想当初有高手加了普通黄油或者普通机油,有腐蚀性。应该加白色的那种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