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元的神器------逆变电焊机

楼主(2017-01-02):
手里已有两个焊机,一个自己造的,一个工业分头式的。近几天150元以下的IGBT200A逆变焊机卖的异常火爆,经受不住诱惑买了一台。前天到货,此焊机总重不到3公斤,一个820微法滤波电容,有电流大小数码指示,管子是几个,看不到,一个和烟盒大小的逆变变压器。今天试了一下机,烧2个的焊条很好,由于插座线已经发热发软,3个的焊条没敢试。

这么廉价焊机,看来又有一批焊机厂家要淘汰倒闭了,一大批人该转行了

网友A:
问题是能用多少次……

这种山寨货适合家里自己装修,能用几次就够本了。
我买的家具都会配一套工具,但没一套能用完收藏备用的
十字螺丝刀、一字螺丝刀都会被螺钉干掉;壁纸刀,几刀就钝了;钳子,夹一下螺钉,刃口就两个凹坑,或者干脆手把断了;卷尺,拉几次就收不回去了……

网友B:
给个链接看看去,谢谢。

网友:
你这个137元?我和你一样的马云家花了360.烧3.2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链接看看去,谢谢。

网友:
给个地址,我也想要阿!

网友:
要不是已经入手的有,这价格我也吃不消,看了半天还是没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3.K1wwfO&id=44110220265&cm_id=140105335569ed55e2 ...

谢谢!好心的楼主。

网友:
这焊机拿来搭搭小料练练手可以的啦,请个焊师来家做点活几小时,少说也得掏个二三百吧。

网友C:
太简单了吧,连续使用吃得消吗?

网友:
我自己用废铜线缠的都有27公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太简单了吧,连续使用吃得消吗?

焊机其实就是一个变压器,为什么要那么复杂.我觉得越筒单越好,越少配件越好,那样坏的机会就会少很多.不要听那些人说焊机要多得啦,要有多个管,与多电路板才好,那都是骗人的.大功率的管,一个顶十个,要那么多做什么.电路用单片机,一片就行,为什么还要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机其实就是一个变压器,为什么要那么复杂.我觉得越筒单越好,越少配件越好,那样坏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

各有见解,不能强求,不过逆变焊机,我觉得做到如此简单估计也离山上不远了。

网友:
假货吧,能用,但寿命不高

网友:
要是能改成点焊机,就好了,一机多用

网友:
能用,我用过类似的机器,节能有好用,就是不锈钢没试过

网友E:
不知道焊不锈钢门那个薄板可以么,我的门好像有点脱焊了,但好像要氩弧焊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焊不锈钢门那个薄板可以么,我的门好像有点脱焊了,但好像要氩弧焊才好

手工氩弧焊与普通焊,焊机是一样的,只是焊把不同。普通焊是焊把夹焊条,焊把不生热,焊条生热,氩弧焊焊把是钨极,钨极周围通有氩气,焊把钨极对焊件打火拉弧,然后手动在电弧中续入焊条,类似气焊

网友:
竟然有这么便宜的电焊机。

网友:
给你个忠告,把管子的散热器换大,搞一个风道机壳,装上风机寿命就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能用多少次……

这种山寨货适合家里自己装修,能用几次就够本了。

是你运气不好?还是都是便宜货?

网友F:
看图就开开机漆包线都变黑了

网友:
还不错 物美价廉 还没有可调电源的价格高

网友:
电源线有1.5平方吗,估计就1.0的,变压器太小了,做普通焊机的进线滤波差不多,输出端是铝条,越做料越少。板子不能乱评价,技术进步,板子小是进步

网友:
连续5根焊条肯定听响看烟花成本价也就50块钱

网友:
该焊机俗称单板焊机。目前有IGBT和单管IGBT   。COMS管等。

网友:
这个临时用用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二手嘉士宝250,烧3.2的焊条电流170杠杠滴!

网友:
3KG的焊机,确实厉害,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G:
我按照链接买了一个加强版的198标配,期待效果,到手测试回复大家哦

网友:
在地摊上花130买了个老式铜线手提小焊机

网友H:
我157买的,带个焊钳,用了几次还挺好使的,只是卖家吹的全铜,实际里面也是铝

网友:
家庭维修可以用,长时间使用还是算了吧!

网友I:
真便宜,我自己用镝灯镇流器绕了一个,用的铝线费用还一百多呢。

网友:
功率输出主要看变压器,但看不到逆变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是多大磁芯的?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廉价?家用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机其实就是一个变压器,为什么要那么复杂.我觉得越筒单越好,越少配件越好,那样坏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

你这“道理”会让多少欧美日专业电焊机厂家的工程师去撞豆腐“自杀”啊 ……    高级逆变电焊机是按工业标准设计的生产设备,人家在工程上有时候连续烧焊N个小时不停歇,焊条是以“桶”计算的,(焊条专用保温桶,一般一次可以装一包直径4mm的焊条一包左右,焊条是在恒温烤箱里拿出来的)要求高的工程都是用的欧美日进口焊机,即便是大牌的国产货也不靠谱,更不要说这些山寨货牌子了

这种几百块的焊机,小店铺用都够呛,寿命不长 …… 拿来DIY玩玩还行,反正是个乐呵,也不误啥大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157买的,带个焊钳,用了几次还挺好使的,只是卖家吹的全铜,实际里面也是铝

1xx的逆变焊机,怎么可能用到铜?

网友:
引用 网友J:
1xx的逆变焊机,怎么可能用到铜?

是不是铜其实无所谓的。只是对淘宝卖家现在信口开河的风格印象比较深。我买的那个,宝贝描述里还专门用了另一家的图片做对比,说别人用的铝,他家全铜的,估计卖家觉得很少有人买来拆开看,殊不知咱们矿坛混的,一般买来是要拆的。

网友:
这种焊机使用估计得看运气吧,说不定用着用着就坏了!
只能短时间使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真便宜,我自己用镝灯镇流器绕了一个,用的铝线费用还一百多呢。

能不能看一下你制作的电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看一下你制作的电焊机

网友K:
谢谢,你这变压器是多大的,我有个1000w的R型变压器不知能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你这变压器是多大的,我有个1000w的R型变压器不知能改不

一千瓦小一点,最低也得3千瓦以上,而且焊条得用细的。

网友:
谢谢了,一会也拍一个 楼主这样的电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按照链接买了一个加强版的198标配,期待效果,到手测试回复大家哦

买了198的增强标配,自己配的线缆和钳子,2.5和3.2测试,使用没问题。老焊工试试说可以的,不差。

测试220V这侧,焊接电流显示200,3.2焊条焊接时候测试16A电流左右。估计3KW

网友:
一直用焊接变压器,最近购入逆变焊机200型,带电流调节另外带推力调节很容易起弧,因是直流焊机焊接飞溅很小,3.2焊条连续焊接30根把线都热了焊机没有进入保护。真对得起这价格。

网友:
看来焊机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话放任何时候都没错。

网友:
这焊机如果焊一天活不知会怎样?

网友:
不管怎么样,能用就好了!

网友(2017-02-01):
引用 网友F:
看图就开开机漆包线都变黑了

本来就是这颜色,是铝线的.

网友:
只能勉强都不算的焊机  离工业标准差的不是一点  我亲子见过500变压器的焊机焊大罐1万立方的稍有接触不良都很容易烧坏接头  4个的焊条一根接一根  焊钳热的手都受不了  这种焊机玩玩可以干活就算了  就这个工艺就算能做到500a的估计也是没音

网友:
以前废品站有那种工地偷出来卖的小交流变压器电焊机,很重很耐用。

网友:
价格挺诱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