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收音头Onkyo T-9990 复杂故障逐步修理

楼主(2017-01-02):
2015年12月,我狂收收音头,除了SONY SA-5ES之外,还收了一部很难找到的Onkyo T-9990。。

Onkyo的产品,绝无粗制滥造,何况是顶级旗舰呢。其实它的顶级也分不同地方不同型号。日本美国型号是T-9090,欧洲版则是我这部T-9990。它相当于日本美国版的T-9090II。有人说这个9090II跟9090没多大分别,其实只要看看电路板,再看看电路图,对比一下主要元器件,就知道分别不小,MKII的型号不是随便出的。这是一部顶级发烧设计的纯FM收音头,没有AM。我是从德国买的,因为不认识德文,也没仔细用网上翻译功能看清楚就拍了,花了四千多。

具体说,这机器的设计相当发烧,纯FM,AB天线,高频,控制与显示,供电三部分独立,其中电源和控制显示部分使用大型金属罩屏蔽。这型号,是数调收音头中,非常罕见的拥有调谐中点表的机器(大部分数调机器都没有调谐中点显示,而此机有左,中,右三个LED,中间的LED是方形,两侧的则是三角形箭头状)。在拥有10段棒状信号强度显示之外,还有以dB为单位的数字场强显示。

可惜一收到机器,就傻眼了。

(1)        通电后完全不能正常频段自动扫描调谐,只能在大概100-108MHz扫描这一段,然后就停下来,而且是每次扫描停下来的范围都不同。不能扫描的低频段,无论自动或者手动都去不到。

(2)        调谐指示灯永远是偏左(此机有左,中,右三个LED,中间的LED是方形,两侧的则是三角形箭头状)中心频率低的一侧亮,也就是没有中点。永远处于频率偏低点

(3)        理所当然一个台也收不到

再把当时的eBay拍卖用Google翻译成英文,才知道这机器是坏的,原来人家拍卖网页是有言在先说了的,一怪自己自信心爆棚不在乎机器好坏,二来不认识德文又懒得翻译,结果花了四千多,买了个坏的东西回来

靠,坏就坏,对我来说,买好的机器还真没什么意思呢。对收音头来说,第一显示屏(以及专用的屏幕显示驱动芯片不能坏,第二MCU不能坏,其他都不怕。

废话少说,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不能正确扫描整个频段,不用说,是环路失锁。为什么会失锁,一定是本振频率严重偏移,超出了锁相环能够锁定的范围。一旦失锁,就不再产生线性增减的调谐电压,振荡器停止工作。

首先,查清楚此机的调谐电压变化范围,是从4-24V,这就心里有底了,然后调整本振线圈改变最低振荡频率直到本振在低端起振,然后反复调整线圈和微调电容,最后在俺几乎偏执狂的心态下,将本振的频率低端调到110.70182MHz,高端调到了118.70198MHz(误差只有2KHz不到),才算罢手。这已经是极其精确的调谐范围了。

能够正确调谐88-108范围之后,再扫描一次,仍然不能扫到电台之后自动停止,也就是自动搜台是不工作。但如果手动把频率设定在电台的特定频率上的话,是可以听到电台广播的。

这个时候,开始冷静下来思索了。首先,老外很少有“手贱”的,尤其是这么高级的收音头,拥有者应该不会无聊到无缘无故拿个改锥去调本振线圈吧!想必是机器先出了问题,然后物主可能想碰碰运气,才调的。所以,这机器肯定是有其他的问题存在,这问题导致物主去调了本振线圈的电感量。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看看电路图,原来这机器是有两个LA1235组成的中放通道。一个中放通道负责宽带和窄带,另外一个平行的中放通道则负责超窄带,以及调谐中点显示和自停电压采样。中点显示由一个芯片LB1450负责,由超窄带中放集成电路Q157的6,10脚上取得中点电压。当准确调谐时,中点电压为零,这时中点指示灯亮。否则就会点亮左(频率低)或者右(频率高)指示灯。目前的情况是无论怎样调谐,左指示灯常亮,6,10两脚电压永远偏正。

先是以为LA1235芯片出了问题,幸亏俺手上有多余的二片,换上去之后情况依旧。最终查来查去,发现原来是一个2.2uF的电解电容C177漏电,导致第6脚直流电位偏移,因此,自动搜台因为永远得不到中点0V,所以不能自停,而调谐指示灯也永远没有中点。更换之后,一切正常。最后将整机全面调试一次。

再看电路图,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原来这机器的数码部分供电+5V,是用+24V的整流输出进入7805稳压块的。如果这稳压块被击穿,那么24V电压会直接加到数码部分,,这样的电压会烧毁一切数码芯片,而数码芯片一旦完蛋,这机器就彻底废了。于是,第一次手贱,用了手头上的一个7810集成块串联进去,这样,7805的输入电压就变成了10V,没那么容易被击穿了。过几天再去买一个7808换下7810,就更加安全了。与此同时也在供电回路中增加了滤波电容的容量,并且将记忆电容由0.047F换成1F,这样断电一年二年,应该都可以维持电台记忆了。

网友:
不错的牛头,HI FM 远程接收的好机器!

网友:
好货啊,可惜的是现在电台节目内容,不知道还值不值用好机器来收听。

网友:
顶级哦,其他都是二等三等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来点清晰图。连SONY那台。
图片太少,前脸的清晰图,内部各部分的清晰图,大家可以学习人家的布局等 ...

一天只有9张图片,已满

网友:
解码是什么Ic?

网友:
uPC1223C好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目前用什么机机远程接收

现代 NXP DSP 车机

网友:
两路中放,有点意思。

网友:
铜排啊 真烧

网友:
学习了,修好这个高级货。

网友:
卡坛挂掉了,马版也过来这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