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内存条PCB是几层集成电路的?

楼主(2017-01-02):
威刚8层pcb内存条1G降至170元 不容错过

看着挺简单的内存条,竟然有8层,吓尿了:(

其他内存条是几层的,有什么办法可以发现呢?

网友:
从侧面看, 数一下就知道了
或者拿去拍张X光片, 数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火烧了一层一层的撕,看看有没有8层

网友:
8层pcb内存条1G,性能大过4G吗?

网友:
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个人认为实在是多余,内存颗粒之间的布线设计并不复杂到非得需要多层板才能做到;如果是它的内存颗粒内晶片集成电路采用了多层设计,那才是先进的工艺,而intel新的cpu,就采纳了这种新工艺。

网友:
这个倒没注意思

网友A:
内存条线路简单,有四层足够了。其中外面两层是线路,里面两层是电源,根本无须搞到八层。再说了,内存条上就这几块电路夯不郎当才一层,哪里会有几层的集成电路!

网友B:
bga封装,地址线和数据线等长,大t点小t点,做起来是要这么多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线路简单,有四层足够了。其中外面两层是线路,里面两层是电源,根本无须搞到八层。再说了,内存条上 ...

兄台哪里人?看到夯不浪荡这四个字真的好亲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台哪里人?看到夯不浪荡这四个字真的好亲切!

兄台同乡人?吴越相连处,之扬入海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封装,地址线和数据线等长,大t点小t点,做起来是要这么多层

t点是?

网友:
两层以上的多层PCB可以用如下方法进行简单鉴别:
仔细查看PCB板上的那些金属化的过孔:
1、如果透光看到那些过孔全部是通透的,那么这板是4层无疑。
2、如果有某些过孔并没有穿透板子:那么,这板至少就是6层板,至于到底是6层?还是8层?或是更多(10层、12层等)?则凭此是无法辨别的。
也就是说,用肉眼至多只能判断到6层,更多层次是无法确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台同乡人?吴越相连处,之扬入海流...

浙江杭州地区,祖籍上八府,现在下三府。
方言将消失,见到更亲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浙江杭州地区,祖籍上八府,现在下三府。
方言将消失,见到更亲切。

呵,看起来很近啊,我祖籍也在上八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