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问问

楼主(2017-01-02):
液晶电视机上的450v100u电容坏了,想用450v220u的代换行吗?请师傅指点一下,谢谢我!

网友A:
容量看在什么地方的,镇流滤波用的,大点无所谓,关系到时间常数,复位那些的,换了以后有影响

网友:
可以的,耐压,容量,安装位置都足够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看在什么地方的,镇流滤波用的,大点无所谓,关系到时间常数,复位那些的,换了以后有影响

应该可以的,这么高压一般都是滤波上的,现在的的液晶电源跟主板一般都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这么高压一般都是滤波上的,现在的的液晶电源跟主板一般都是分开的。

是整流部位

网友:
最好用同容量的代替,用你所说的二个串联起来就解决了!

网友:
整流部位,没问题!

网友:
修好后,贴标一下原件参数。

网友:
整流部位,没有问题!其他部位,最好用原来容量的!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而且适当大了点更好

网友:
代换试试,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整流滤波,容量大了,直流变得更平滑。但必须有安装的余地。

网友:
容量太大,起动充电电流大,如果整流管电流没有满足电容充电电流,会烧坏整流管的。

网友:
电源电路的话,,绝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从68UF到470UF都可以,只要安装位置允许~~

   如果100UF电容用470UF正品电容带换的后果是,保险丝会经常无故烧断,因为浪涌电流太大!
   现在的电容良莠不齐 、山寨多、容量很多虚标!楼主所说用220UF带换100UF的电容用于开关电源的300V多伏高压滤波,只要空间大,不影响散热,我以为可行!超过100% 容量以上就要注意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0UF不会烧保险丝的,我经常用,以前买了一批拆机的450V470UF,就是代在电视机上用的,当然质量问题烧保 ...

    很高兴与逍遥客大虾探讨交流! 维修中买拆机的管子倒是比新品耐用,但是拆机的高压滤波电容我很少用,无极性电容倒是可以!现在的液晶电视都是带PFC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了(分有源无源两种),【已经不需要470UF的电容了。 】要用也是两只220UF/450V电容并联,因为电容的ESR问题很突出,液晶开关电源要求很严!以前的CRT电视中的日系品牌电容还行,但是我的维修经验告诉我,用470UF/450V电容代换100UF/450V电容不妥,家维论坛已有相关的维修实例经验探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非常高兴能与兄弟探讨,关于开关电源换了大容量电解后的问题有很多的讨论,有的说开关电源因为频率 ...

  谢谢,原先的CRT电视维修价值高,我又比较敬业,修一次要求相同的故障一年内不容许发生(口碑)!所以专攻电源的原理与维修,直到现在也一直保持着相同的“惯性”, 我修过的电源故障,基本可以保证两年不坏!特别是CRT电视,现在的液晶电视就无法保证了!厂家设计就是一年保修,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不搞家电维修了,具体原因大家心知肚明 ,现在我是给人家搞音响灯光,修一台专业功放比修一台 ...

    现在我也不经常搞了,业余时间关注一下,都是习惯使然! 老婆的单位搞电梯维保,每天倒是忙得很, ……我比较喜欢学习电子电路的新工艺、新工序等,音响产品原先也自己鼓捣安装过,但是老婆嫌吵,都束之高阁“吃灰”!现在的双层板、多层板PCB板太难搞了,常常跑电路跑断了篇;电脑倒是经常维修,老婆也大力支持。自家的很多家电现在基本使用超过10年,但是基本都不容易坏,老婆孩子“怨声载道”; 另外,原先有“发财虫”、“发财电容”等,现在又有“发财电感”了!很多电感线圈绕制都是使用的铝芯线,维修中液晶电视常见,电磁炉也是,电动机更多,国人的畸形市场竞争,厂家的退而求其次的聪明才智,家维人的最爱……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