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问问

楼主(2017-01-02):
液晶电视机上的450v100u电容坏了,想用450v220u的代换行吗?请师傅指点一下,谢谢我!

网友:
尽量换原型号为佳

网友:
容量相差不大就可以,容量大很了开机可能会烧保险

网友:
最好还是容量相差不大吧,比如120的,代换原则是电压容量只大不小(除了同参数)

网友:
可以用两个220UF串起来代用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吧,只要体积不影响安装直接代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
也可以代换,但是得同时把交流输入回路的NTC限流电阻也换了,换成阻值大一倍左右的,否则容易烧保险和整流桥二极管。

网友:
只要能装下,问题不大,不过为什么要“谢谢我!”?

网友:
可以换,不过我修都是原来多大就放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