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遥控器会这么难搞!

楼主(2017-01-02):
上次挑战超再生接收失败,考虑原因是干扰太大没法滤除干净,这次改成超外差的接收电路,难度同样很大,单单就调谐电路频率就不好调,本振电路也是一个问题,没有什么实用电路参考,搞得精疲力尽,怕了

网友:
有啥 不甘心的?
我有很多实验到最后都放弃了

换个思路或形式
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网友A:
建议上 wifi或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 wifi或蓝牙~~~~~~~~~

使用模块的话很简单的,根本就不用那么费劲,可是心有不甘心,这个分立元件遥控器我断断续续搞了好多次都不行,

网友B:
功夫不够设备来凑。相信把示波器频谱仪搞上来应该打得过!哈哈!

网友C:
既然努力99次都失败了,那就再努力一次吧。
反正也不会成功,只是凑一个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夫不够设备来凑。相信把示波器频谱仪搞上来应该打得过!哈哈!

就差频谱仪和频率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差频谱仪和频率计了

发觉许多坛友工具都是挂起来,省地取用倒是方便,不过有没有担心掉下来把桌面砸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努力99次都失败了,那就再努力一次吧。
反正也不会成功,只是凑一个整数。

难难难了,只能买装备来减少失败了

网友D:
逻辑分析仪   想买个便宜能用的,选那种好。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一个二十几块的,包邮三十几,我在用,标称最高频率24m,实际还附加了很多条件才有24m,实际使用最 ...

下午我也看了,16M够用不。效果怎么样。

网友:
如果没有超高频电路的设计基础,这个东西暂时还是别搞为好.
要搞的话,频谱仪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
我看你的设备不多呀,只看见了一个示波器,我玩个收音头还买了一大堆的仪器呢,没仪器干活确实累呀,而买齐了设备需要不少的钱呀,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玩这个费钱费时间费精力,败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用来测什么电路,用来测单片机的IO口都没问题,用来测遥控的编码芯片肯定是卓卓有余。如果想用来测射 ...

才开始学这个,不了解,16M指的是什么?

这种准确性高吗,不会出现掉码、断码捕伙错误的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Hhz,测试的最高频率

晶振超过16MHZ的就不能测了吗,象STM32的72MHZ状态行不行

网友:
搞高频电路,没有合适的工具,就如同盲人摸象。

不说频谱仪吧,至少频率计和扫频仪得有,不然那就是在碰运气。

其实网上有433或者315的超外差模块,也不贵几块钱一片吧。

网友F:
我开发过电动车用的防盗器,用的就是超再生电路,要充分认识好超再生特点和编程技巧才好遥控。主机,遥控,软件和硬件我包了,花了3个星期才开发出来!

网友G:
楼主要搞的是什么遥控器?

网友C:
可以上网淘一个SDR收音机来当频谱仪。真的很好玩。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开发过电动车用的防盗器,用的就是超再生电路,要充分认识好超再生特点和编程技巧才好遥控。主机,遥控, ...

我要搞得是分立元件遥控器,不使用编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搞的是什么遥控器?

分立元件遥控器,单通道单路遥控器,40MHz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网淘一个SDR收音机来当频谱仪。真的很好玩。很便宜。

上次做的时候,我就使用过50块钱的SDR搞过,效果不错,但是超再生干扰滤不掉,发射机只能在4米的范围内控制,效果非常不好,我想搞100M以内的,但是总是提不高,发射机功率提不上去,接收机也没法搞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做的时候,我就使用过50块钱的SDR搞过,效果不错,但是超再生干扰滤不掉,发射机只能在4米的范围内控 ...

要想射出去,对天线匹配是有很高要求的,但矿坛不让大家讨论发射问题,只好自己摸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分立元件遥控器,单通道单路遥控器,40MHz的频率

用在什么上面?航模,车模?现在单路单通已经没人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逻辑分析仪   想买个便宜能用的,选那种好。

如果只是玩玩单片机,USBEE那个就行了。因为平时也就是测测IIC串口红外什么的。
我平时直接用示波器,抓到之后慢慢分析。
这些部分,一般不会出问题。
我买了那个,到现在也只用过几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只是玩玩单片机,USBEE那个就行了。因为平时也就是测测IIC串口红外什么的。
我平时直接用示波器,抓 ...

个人购买,没有过多的资金投入,想买个性价比高的。主要还是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要搞得是分立元件遥控器,不使用编码芯片

不管怎么搞,总该要发送地址码吧?

网友H:
阿里上有遥控发射接收板卖,没有必要自己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分立元件遥控器,单通道单路遥控器,40MHz的频率

40M的发射频率要用很长的拉杆天线和匹配的加感线圈才能有好的发射效果。楼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装置测试发射效果,就是用一段与发射天线平行的直导线(一般都是垂直于水平面),下端串一个检波二极管再串一个直流电流表,电流表一端接大地一端接二极管。距离发射机几米就好,这样可边调试发射机边观察电流表,电流表读数最大时就是发射功率最高。很多年前(80年代)我这样玩过。这样玩是否科学也没做太深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在什么上面?航模,车模?现在单路单通已经没人用了。

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怎么搞,总该要发送地址码吧?

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阿里上有遥控发射接收板卖,没有必要自己做。

这个不是买的问题,是个人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楼主:
引用 网友I:
40M的发射频率要用很长的拉杆天线和匹配的加感线圈才能有好的发射效果。楼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装置测试发 ...

1、那发射电路是不是调幅波?不是等幅波 ?

2、接地是想矿石机一样的接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那发射电路是不是调幅波?不是等幅波 ?

2、接地是想矿石机一样的接地吗?

振荡电路本身是等幅的,这是未经调制的,调制后的可以是调幅的调频的或脉冲调制。你的可以就用等幅的。图纸很多,搜搜吧。关于频率,40兆可以用20兆晶体倍频,你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频率计,超级简单。参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75354-1-1.html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
自己搞分立元件的遥控器,很不容易,分布参数影响太大。

网友(2017-02-01):
好货呀,帮顶呀

网友:
用41楼的电路,我以前做过效果不错.接收电路后级是音频选频的,抗干扰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