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36烙铁芯感温部件到底是什么?热电偶还是电阻?

楼主(2017-01-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936焊台本身有两种发热芯,一种是1322用热电偶的发热芯,这种发热芯的焊台热丝的电阻较大(约13欧姆),但热电偶的电阻较小,约2欧。另一种是1321芯焊台的,这种发热芯的焊台热丝的电阻较小(约4欧姆),但热电阻的电阻较大(约50欧姆)。我们在捡修这两种焊台时可先把烙铁的手柄从座子上拧下来,将插头朝天、曲口向上,面对自己,顺时针方向数依次是①-②热丝电阻、③接地、④-⑤热电偶或是热电阻。

这两种焊台各有优点:

1、1322芯焊台因为热丝电阻大,不易烧变压器,但加热也较慢。另外也得注意热电偶③-④脚不能接反;
2、1321芯焊台因为热丝电阻小,加热也快,但较易烧变压器。从笔者修理过的几款1321芯的焊台,烧变压器的较多,且变压器一旦烧损整个焊台也就报废了。所以这种焊台要求变压器的容量要足够的大(75瓦以上)这样的变压器才不容易烧损。

网友:
热电偶,的记得这二个接反了,烙铁会烧红,不能调温。

网友:
936的烙铁芯有两种,原装白光是1321,热电阻的,使用不分正负极。国产936芯1322(1323)是热电偶,分正负极,接反了会温度失控。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如果测温头正反阻值一样,那就是热电阻,否则就是热电偶

网友:
热电偶的,输出信号有正负极之分,接反了不行的!!

网友:
3楼讲的是对的。

网友:
九楼正解!非常详细!

网友:
我卖过的白光测温电阻常温下都是45欧左右

网友B(2017-05-19):
引用 网友A:
936焊台本身有两种发热芯,一种是1322用热电偶的发热芯,这种发热芯的焊台热丝的电阻较大(约13欧姆),但 ...

请问怎么区别两种发热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区别两种发热芯?

请自己看上面的第#2贴,自己用万用电表量一量,照样摆一摆,做一做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自己看上面的第#2贴,自己用万用电表量一量,照样摆一摆,做一做就是了。

直观一点,外表哪里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