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子管中周和晶体管中周在1K2直流管应用时的测试板子

楼主(2017-01-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要一块,有时间了玩玩。

网友:
有啊,十分感谢你!

网友:
对不住,因年底事多,回复晚了,希见谅。我的地址、信息见论坛短信。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想玩,但没有时间啊。

网友:
好的,十分感谢!请短信我你支付宝号。

网友A:
-4竟然也能调出来双峰,没想到啊没想到。

网友:
高手在民间,大师在矿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见,312系列中周在1K2中放管子使用,带宽要小的多。因为,6K4阳极电流比1K2大很多。再看内阻,1K2内阻1.5 ...

管子接上这个中周负荷电阻偏高,耦合过高造成耦合过度才产生了这种曲线,因此作为收音机使用不理想,信号最强的位置不是正中间的位置,这样信号强的位置无法保证通频带,保证通频带的灵敏度受影响,所以还是用半导体中周电容耦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竟然也能调出来双峰,没想到啊没想到。

理论上只要是处于临界耦合以上的中周均可以出现矩形或者双驼峰形的曲线,这个并不意外,另外就是对于中周来说一般第二级设计为临界耦合状态,不过就是耦合度大小的问题,一定程度可以区分通频带,不过真要说耦合控制还得说是半导体电容耦合双调谐中周,一般用于电子管的话,其330P电容一般要减少到240P以下才能保证谐振阻抗和增益,这样耦合电容原来的6.8P就大大超过了要求,一般来说用5P就可以满足要求,甚至于为了提高选择性要用3P的耦合电容来模拟欠耦合或者临界耦合状态。

网友:
楼主还有nwt加装频谱仪的板子吗?我想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你把地址发给我短信里。

另外,jiangjieke网友你别急啊,这几天雾霾厉害,快递也见不着人!

呵呵,搞着玩的,不急的,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就目前问题给以指导?目前问题是:带宽过窄,即使是过耦合也太窄,大约只有5KHz以下。想用312系列改 ...

带宽过窄就损失增益换带宽,如果做到7K以上的话,那么单级中放增益可能不大足够,单个峰线过于尖锐才导致了调出双驼峰来还是满足不了矩形曲线的原因,两端并联降Q电阻试试,先试试初级50K次级150K如何。应该是有一定的改善,这种中周用于电池式电子管Q值太高了,单个谐振回路选择性太好导致了这个问题,你用330P的谐振电容,有可能制作工艺考究反而提升了Q值,但其L C比率下降以后谐振阻抗下降,反而损失了增益,除非按照晶体管收音机那么制作抽头可以满足阻抗要求。因此我用220P谐振电容绕晶体管TTF2中周,也不怎么考究,最近七灯机备料和底盘都制作完成了,就是M3不锈钢螺丝我买的是带垫的无法安装管座很麻烦,无奈又买一包等货中。。这样三级中放里边准备四个中周两个用上降Q电阻展宽通带,一般第三个中周带上负荷Q值高不了,还得用比较大的耦合电容提高传输系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改的差不多了,等下上图!
另外,我也搞了一块9灯直流机还没时间搞,是二次变频(9灯),或通过一根 ...

线路板可以直接做成那种只能用一种中周的就行,最多设计上两个中周,例如两组TTF2双调谐中周,不过实际上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波段开关切换耦合电容大小控制带宽,二次变频比一次变频的强,主要是可以进行差分AGC设计,变频也是一个检波过程,理论上可以取得AGC电压,另外为了照顾灵敏度可以引入晶体管本振电路,我在短波本振线圈小型化上遇到了不好解决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试验,不过采用晶体管本振电路可以用现成的小型中周,有一定的优势。小型电容耦合中周的优势就是控制带宽可以通过控制耦合电容实现。当然也得考虑到波段开关和接线本身的分布电容。二次变频增益可以搞的比一次的高,不过仍然建议引入高放,毕竟调幅机信噪比提升抑制变频管噪声是第一位的,用低噪声晶体管做本振,1A2做混频也能有效避免这个问题,目前我还没考虑二次变频的制作。因为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供细致研究,我估计三级中放自激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为相位已经第一级和第三级是相同的了,务必要采用合理的布局和良好的退耦措施。

网友:
看来,北京的牡丹牌直流电子管机的中周,两线圈之间距离也是比交流管的距离近——也像你这样开的长圆孔。

并且好似第三只的距离比第二只的距离近。
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刚好印证了结论啊!
谢谢你提供的参考!

如果不做改动在线圈两端并个电阻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只是波形可能比较平坦了。

加电阻就是降低Q值,同时匹配输出的阻抗,好像以前有这样用的介绍,就是不知道具体的曲线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想的:每每中周都要采用多股线来绕,目的就是降低损耗,提高Q值。312中周在1K2上不配套,采用增 ...

您的是正解,并电阻的是“”将就“”

网友(2022-05-29):
怎么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