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录像机故障请教

楼主(2017-01-03):
手头上有一台老东芝录像机,放进有效录像带机器运转正常各个按键也有效,电视屏幕显示无信号就是不出图像。

网友A(2017-02-16):
不要轻易就擦磁头,如果是磁铁脏也有条纹且随带转而变化,并且有声音。应该是设置选择不对的可能性大。

网友B(2017-01-03):
有声音的话,擦磁嘴试试(找一张高质白纸,轻按在上下磁鼓缝隙处转动上磁鼓)。

网友:
清洗磁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声音的话,擦磁嘴试试(找一张高质白纸,轻按在上下磁鼓缝隙处转动上磁鼓)。

声音也没有,应该不是磁鼓问题。

网友:
应检查一下连接线

网友C:
磁头先清理干净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头先清理干净再说吧。

请教:有什么便利的清洁方法吗?没声音估计不是磁鼓的原因。

网友C:
棉花棒粘酒精,擦拭磁头。再看看各个接插件是否都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棉花棒粘酒精,擦拭磁头。再看看各个接插件是否都插好。

好的,晚上下班回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棉花棒粘酒精,擦拭磁头。再看看各个接插件是否都插好。

这样容易造成磁头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什么便利的清洁方法吗?没声音估计不是磁鼓的原因。

用纤维类的东西清洁磁嘴是谋杀,干净的纸(钱)擦就可以。还是先检查连接线/座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可以用白纸贴在视频磁头处,转动磁鼓就行。

网友D:
绝对不能用棉棒,同意楼上白纸沾清洗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不能用棉棒,同意楼上白纸沾清洗剂

好的礼拜天休息时试试,谢谢以上各位热心的朋友,

楼主(2017-02-02):
应该是磁鼓坏掉了。

网友:
声音从静止的音控磁头拾取,磁鼓只读取视频信号,视频磁头可用一张新纸币沾酒精贴在磁嘴上,同时来回转动嵫鼔,不要上下擦

网友:
用棉秋裤擦擦磁头应该没事。

网友E:
首先要清洗磁头。老录像机要清洗几次才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清洗磁头。老录像机要清洗几次才有图像。

按楼上朋友们的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看样磁鼓不行。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录像机?磁鼓我在七八个。

网友:
检查故障应该本着由简到繁的原则,先不要怀疑这坏那坏,尤其是重要部分,还是应该先检查录像机本身输出端的设置、电视输入端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好多进口的机子有视频和射频输出方式,对应电视应该选择相应的方式,不知道楼主的是哪个型号?

楼主:
不再鼓捣了,太耗精力。

网友F:
有些状态开关转换一下就行了,不知这个机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状态开关转换一下就行了,不知这个机型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开关转换的问题,想出掉有要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开关转换的问题,想出掉有要的吗?

想出的话在交易区里开帖上图片说明机器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再鼓捣了,太耗精力。

首先应该将格式设置为PA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再鼓捣了,太耗精力。

如果使用AV输出,需要将电视调到AV接收,一般电视有2到3个AV接口,挨个选一下,看看有没有收到信号。如果选择射频输入,需要搜索频道,看看录像机占用的频率,如果没有搜索到相应的频率,锁定频道,说明输出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再鼓捣了,太耗精力。

从你的照片上看,你选择的不是PAL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轻易就擦磁头,如果是磁铁脏也有条纹且随带转而变化,并且有声音。应该是设置选择不对的可能性大。

无声音,用白纸转擦磁鼓偶尔有一闪而过的图像。

网友G:
关键是磁带上还有信号么???这个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磁带上还有信号么???这个是关键

信号有是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