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安全气囊不系安全带更危险

楼主(2017-01-03):
原来气囊充气时冲击力巨大,不系安全带一定会被伤着,可能致死。安全带起到保持距离作用,这样才能双保险。

网友:
更谈不上吧,只能说正面撞击安全带作用大于气囊,气囊弹出的力度撞击情况下拴安全带伤害小些
以上个人见解

网友:
所有的辅助安全设备都是指在正确使用安全带的情况下做的事后保护,  没有安全带这个基础,各种囊各种包都是扯谈。

网友:
记得有个关于汽车安全的视频中有这样的说法: 给车身绑上 火乍 药,  正对着司机双眼的前方固定两把钢锥. 瞬间马路上就消停了.

网友:
安全设备不开玩笑啊。

1.安全带是硬性的安全装备,没有之一。成本低廉,结构简单,动作可靠,跟武器是一个道理。

2.各类安全气囊,都与碰撞传感器连接,ABB一类的更是靠车身模块驱动(非普通十万元级别的那种直通开关的),要综合车速和碰撞力度,成员数量,实行分级充气,防潜入。。。。。。

针对这一类的车,如果不系安全带的话,气囊真的是。。。。。。

网友A:
忘记在哪里道听途说的,不是说“”“不系安全带,安全气囊不工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在哪里道听途说的,不是说“”“不系安全带,安全气囊不工作”的吗???“”

这可是更先进了,如果能做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在哪里道听途说的,不是说“”“不系安全带,安全气囊不工作”的吗???“”

不清楚。

但是可以准确告诉你,功能完善的车辆如果安全带开关坏了(接触不良),SRS报警灯会亮,它们是有关联的。而且不插安全带,预收紧是不动作的。

一般带收紧功能的安全带锁的开关是Failsafe的,内部开关触点并联一个电阻,接到气囊电脑上。如果断线或者接地,电脑板会诊断出故障。

网友B:
我倒是有一次在车内用电台,(119电台蛇骨天线,没有车外天线。)忘了,开了强发射。一说话,车子全部报警灯都亮了。真后怕没把气囊触发了。

网友:
安全带才是主要保护作用 气囊只是辅助作用 这个在考驾照时科一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有一次在车内用电台,(119电台蛇骨天线,没有车外天线。)忘了,开了强发射。一说话,车子全部报 ...

干扰有这么大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扰有这么大呢啊

大概是蛇骨天线卷在车内,电磁波信号在金属的车身内多次反射偶然的因素增强了干扰。

其他报警断电重启就恢复了,唯独气囊故障灯是自己消不掉的。电脑板记忆了历史故障,后来去SSSS用电脑清的。说明它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

网友(2017-07-02):
难道是这样“唯独气囊故障灯是自己消不掉的。电脑板记忆了历史故障”---这不科学呀,记忆可以,“故障“”解除了就应消失,都刷存在何以为继?

网友:
安全带才是主要保护作用 ,气囊只是辅助作用,安全带的作用比气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