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RXN303D电源求助

楼主(2017-01-03):
这电源我今天调整到12V,量电压有,但是接到负载上,负载没反应,同时电源的电流表一直显示0.00。我用一个自己做的12V电源接上负载,负载正常工作了。
这个电源电流调节不管是空载还是有载永远是0,两个旋钮怎么调节都没用。电压可以从零调整到40V多一点,不管在多少输出时短路都没任何反应,用万用表10A档测量12V空载时万用表显示0.26A左右,电源内保护电路动作,电压显示接近0V。
补充一点,刚开机时,电流表显示0.2几安,瞬间跳变到0后就无论如何都不再变化了。
请教各位前辈,这电源是不是出问题了,请指点一下问题大概在哪里,该怎么检查,麻烦各位了!

网友:
要看内部电路才清楚

网友:
赶紧发内部图

网友:
电流多大的、?30V?

网友:
应该是电位器不行了。调流电位器

网友:
稳压管正常吗

楼主:
刚开机的一刹那有瞬间显示,随后就没有了。进去恒流模式后电位器可以调整,最大能到3.08安培。电路板是后两张照片,这个是30伏3安的,调整管是两只2N2055,各位老师麻烦给出出主意吧,万谢!!!

楼主:
说错了,是2N3055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
楼主不会用?

进去恒流模式后电位器可以调整,最大能到3.08安培。

这个你怎么测出来的,短路输出?

电压可以从零调整到40V多一点,不管在多少输出时短路都没任何反应,用万用表10A档测量12V空载时万用表显示0.26A左右,电源内保护电路动作,电压显示接近0V

这句话也有问题,10A档本来就差不多相当于短路了。你一会没反应,一会儿电压为零?

网友A:
描述不清楚,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空载调电压正常,调电流没反应(空载本来就应该没反应,好像楼主不知道)。
短路电流表不显示,但是接万用表10A档,万用表有显示---且最大能调到3A左右(它本来就是最大只能调到3A)

综上所述,你的电流表头有问题,没显示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空载调电压正常,调电流没反应(空载本来就应该没反应,好像楼主不知道)。 ...

您所言极是,我串了一个指针表头,表头正常,所以应该是这个电流表的IC出了问题了,我抽空把后面的黑疙瘩给吹化了看看里面型号,我换他一个。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所言极是,我串了一个指针表头,表头正常,所以应该是这个电流表的IC出了问题了,我抽空把后面的黑疙瘩 ...

那个一般是ICL7107,能显示000应该芯片没什么问题,在外围,自己去找一下怎么判断好坏吧。和7106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一般是ICL7107,能显示000应该芯片没什么问题,在外围,自己去找一下怎么判断好坏吧。和7106差不多

谢谢您,我回去查查外围元件哪里出现了问题,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