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双二极管电路 点亮双 LED

楼主(2017-01-04):
今晩改用了双二极管电路, 电流由 450 uA 提升 至 700 uA.
可以点亮双 LED!

补充内容 (2017-1-9 23:13):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4OTc4Njk0NA==.html

网友:
这个圆球状的LED比较漂亮。

网友:
信号太强!真可怕。

网友:
电台功率真大,楼主离电台很近吧,那么大电流听矿机震耳吧!

楼主:
离电台十公里,渔杆天线离外墙1.5 米往下垂30米,自来水管地线。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
“渔杆天线离外墙1.5 米往下垂30米”
重要启示——天线也是可以“向下”装设的。对住高楼的来说,“向下”确实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二极管: 1SS106 有較强的输出。

网友:
信号真的很强,能点亮LED发光管,那电压有多少?

网友B:
能点亮LED不一定就是信号强。需查证是电台信号还是感应电压。

网友:
竟然能点亮二极管!

网友:
这信号,杠杠的,离矿机发电不远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点亮LED不一定就是信号强。需查证是电台信号还是感应电压。

肯定是收到电台的讯号令LED点亮,LED只在收到强台时才点亮,亮度跟电台的声音变化。

楼主: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4OTc4Njk0NA==.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收到电台的讯号令LED点亮,LED只在收到强台时才点亮,亮度跟电台的声音变化。

“LED只在收到强台时才点亮,亮度跟电台的声音变化。”可以证明是强信号的作用,不是感应电压。
祝贺你!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最强信号40微安时,耳机回路里串一只发光二级管,电流只有2微安了,发光二级管微亮,耳机的声音失真的厉害,声音嘶哑。电路是一个二级管检波,发光二极管是那种方形的。

网友:
我也要去试一试,心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发光二极管两端并联一个电容试一下,看看结果如何?

并联.047的电容后,声音好听一点,还是沙哑。二极管亮度减少,看不清了。

网友:
你這個挺厲害的
偶最高紀錄只有 1.9V, 200uA

FM92.1

FM92.1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亮发光二极管1至5毫安就能够点亮,那谐振电路提升的电压比信号高数百倍至数千倍没有问题,通过蓄能电容的 ...

欢迎您依楼主的图纸和条件为我们作出样机展示!!让我们开开眼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亮发光二极管1至5毫安就能够点亮,那谐振电路提升的电压比信号高数百倍至数千倍没有问题,通过蓄能电容的 ...

说话还是留点余地,必竟这里是藏龙卧虎之地,大话慎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点亮LED不一定就是信号强。需查证是电台信号还是感应电压。

我试过用一个红色发光管+十来圈漆包线,靠近运行中的变频电机,亮的很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高亮发光二极管1至5毫安就能够点亮,那谐振电路提升的电压比信号高数百倍至数千倍没有问题,通过蓄能电容的 ...

高亮发光二极管1至5毫安就能够点亮,那谐振电路提升的电压比信号高数百倍至数千倍没有问题,通过蓄能电容的蓄积,让二极管点亮不是太大的难事,就连有线电话机的免提电路,即使线路阻抗几百欧姆,供电电压也就几十伏而已,就能够在欧姆的低阻抗动圈喇叭之中产生几瓦的放音功率,所以这个问题本来对电路设计来说实在没有多少奥秘可言,特别好奇惊奇的都是一些设计外行,对我几十年设计工程师来说,都是一些非常常规的电路功能而已,有啥好大惊小怪的,隔行如隔山,你们外行不懂也不奇怪,请无需认为是高不可攀的高科技技术。

前几天刚刚表扬过你,这么快就骄傲起来了?尽说些不靠谱的话。别不思考就张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用一个红色发光管+十来圈漆包线,靠近运行中的变频电机,亮的很

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感应电压使LED发光的。
甚至不用线圈。连接LED的线如果稍长些,把线靠近市电的火线或与其并排布设有时也会点亮LED。
所以我在10楼向楼主质疑:“能点亮LED不一定就是信号强。需查证是电台信号还是感应电压”。
针对主题,必须排除感应电压的作用,证明的确是电信号使然。要有说服力,楼主做到了。

网友F:
我的这种发光二极管2微安就能亮。昨天又试了一下,串上发光管后,再调节磁棒位置,电流可以达到8微安,声音也好多了。
发光二极管

网友:
点亮二极管!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我让收音机响的范围都研究完以后,会来搞一下这个灯亮的研究的,因为灯亮毕竟需要消耗能量,根据第一感 ...

开头你说正在研究最后还是你要研究……你想“研究”的真不少啊!
不知道“让收音机响的范围”需要你研究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这种发光二极管2微安就能亮。昨天又试了一下,串上发光管后,再调节磁棒位置,电流可以达到8微安,声音 ...

这个好, 在那裡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 在那裡找到的?

以前在单位工作时剩余的,真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亮发光二极管1至5毫安就能够点亮,那谐振电路提升的电压比信号高数百倍至数千倍没有问题,通过蓄能电容的 ...

纯粹是信口胡说!
仅靠交换机供电的扬声电话能在“低阻抗动圈喇叭之中产生几瓦的放音功率”?!,你忽悠大了吧!可见你真不懂电话交换机给电话机供电的原理与方式!你也不具备一个从事技术工作几十年的工程师在技术上应有的严肃性和严谨性!
你以为矿坛就没有人懂电话机和电话交换机了?!
电话交换机给每部电话提供的电源功率远不到一瓦!
还是要劝你一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切莫不懂装懂!不懂不丢人,不懂装懂就丢人了!借助自己根本不懂的知识去贬低其他矿友,搞得漏洞百出太丢人现眼了!
说矿石机就说矿石机吧,没把握就别扯别的技术了!

网友:
怎麼那W呼號貼妹妹頭像的老愛跑偏題, 說的有點亂七八糟
嚴重跑偏了本體主題
嚴重寂寞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这种发光二极管2微安就能亮。昨天又试了一下,串上发光管后,再调节磁棒位置,电流可以达到8微安,声音 ...

高亮度的LED 1-2uA 就開始亮了, 白天很難看到, 紅色都這樣, 有實驗過, 訊號強用來檢波也可以
綠色就不明顯
光電二極管也是這樣檢波, 不過要有光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亮度的LED 1-2uA 就開始亮了, 白天很難看到, 紅色都這樣, 有實驗過, 訊號強用來檢波也可以
綠色就不明 ...

昨天买了些白天也能看到点亮成红色的透明LED,比普通的红色LED还亮,检波效果也更好,音质也好了。5mm,3mm 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买了些白天也能看到点亮成红色的透明LED,比普通的红色LED还亮,检波效果也更好,音质也好了。5mm,3m ...

那就是高亮度 LED.
如果有废掉的 LED 车尾灯之类的, 拆里面的 红色 LED, 那种试过, 更好.
因为车厂用的是挑选过的, 坊间零卖都是次货

网友:
不错好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