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48V 2A 充电器闪红绿灯

楼主(2017-01-04):
充电器红绿灯闪什么情况?哪坏了?

补充内容 (2017-1-4 20:34):
电压36伏左右跳动,风扇电压2伏左右跳动,红绿同时不断的闪。

网友A:
先用表测量一下充电接口的电压有无啊,可能开路了。

楼主:
电压36伏左右跳动,风扇电压2伏左右跳动,红绿同时不断的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表测量一下充电接口的电压有无啊,可能开路了。

电压36伏左右跳动,风扇电压2伏左右跳动,红绿同时不断的闪。

网友B:
检测3842其7脚上的电阻及电容。

网友A:
拆开,测量一个个电池,电池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测量一个个电池,电池是不是坏了

没充电,只是插上220v就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3842其7脚上的电阻及电容。

谢谢,试试先!

网友:
很有可能输出串的电阻烧坏了,查查输出端反馈电路,包括运放或比较器电路?

网友:
检查低压检测电路电源(次级供给集成电路等原件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是电源管理IC供电故障

网友:
先按照5楼的去检查看吧。估计是3842的启动电阻或者其供电的二极管、限流电阻和滤波电解一次引起的。

网友:
变压器是不是有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