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RX-V785功放继电器不吸合,

楼主(2017-01-04):
雅马哈RX-V785功放继电器不吸合,按开机键面板显示闪一下,机内风扇也转动,请请求帮助。谢谢

楼主:
按开机键面板显示几秒滴答一声,机内风扇也转动,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闪的那一瞬间,量一下输出端(继电器之前)的电压,0V才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 基本上问题出在推动级,好的一道对地阻值几百K,有问题的几十K,也就正负电源的对地阻值 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