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线路板

楼主(2017-01-04):
直接电磁炉加热铁板转印就行了,兄弟2140打印机,兼容墨粉,非得热转印纸才打得上去。蚀刻用电磁炉加热,那速度杠杠滴(忘拍照了)
粗的线是1MM,细的0.5MM。hotdll 大神的ESR+毫欧表弄在一起了

网友A:
电磁炉加热,用什么盘子呢?铁质的话会和三氯化铁反应吧?

网友:
加热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加热,用什么盘子呢?铁质的话会和三氯化铁反应吧?

铁烧水,里面再放个不锈铁钢或都塑料盆呀

楼主:
不知您指的哪个?铁板加热1300W也就几分钟吧,看情况,有点冒小烟就行了。 蚀刻也是看着效果加热,热一点就快些(不要烧开),不停的摇,也就四五分钟。

网友:
又多一个方法,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考虑

网友:
厉害!又见传说中的火熨斗,只是不烧炭了。印制板焊盘外径可以再加大一点,否则手工钻孔,一旦偏移圆心,焊盘就缺损了。

网友:
我现在都用盐酸+双氧水+水。有时候腐蚀的过头了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将覆铜板、转印纸压在铁板下操作的,哪腐蚀剂用的啥?

网友B:
楼主,还是分步骤,分开说吧。这样更能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分步骤,分开说吧。这样更能看明白。

就是用电磁炉加热铁板,代替电慰斗呀。
我只是想说,不用买啥电慰斗,也不用搞个什么加热循环箱蚀刻什么的。一个电磁炉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外有一种“冷转印”法:制备容积比为8:3的乙醇-丙酮混合液,把待转印的pcb图打印在普通纸上后贴合在均匀 ...

此法当真?这倒可以试试,丙酮、酒精都溶于水,腐蚀的时候不脱落吗,什么原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此法当真?这倒可以试试,丙酮、酒精都溶于水,腐蚀的时候不脱落吗,什么原理呢?

估计您是理解错了,这个过程应该只是把打印纸上的线路冷转印到覆铜板上的过程,谁有条件可以试一下,不知道丙酮能不能买到,肯定也得需要激光打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您是理解错了,这个过程应该只是把打印纸上的线路冷转印到覆铜板上的过程,谁有条件可以试一下,不知 ...

怎么会理解错呢,PCB图转到覆铜板上,不就是为了保留有图形的地方,蚀掉空白地方吗,只印到板上没用。我的疑虑就是这样转印的图形能不能耐得住腐蚀过程,兴许效果挺好呢,只是疑虑,看看有没有人真正试过,如果可行,制板太简单了。发帖子太费劲了,老得填验证码。

网友:
热转印和冷转印都是将碳粉转到覆铜板上,估计一个是加热,一个靠化学方法,就是不知道丙酮老百姓可否自由买。如果易制毒或者制爆品的话,根据危险化学品管理,普通老百姓应该不让买!

网友:
丙酮,化玻店里有,也很便宜。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是对的,如果有条件翻墙可以看到视频介绍。

您好,我有vpn,您能否给个地址?

网友:
某视频网站是什麽网站?

网友:
我已经通过vpn找到了这个视频并下载传到了优酷上,大家英文好的可以详细说一下,我E文直接不行,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大家都很感兴趣,我抽空利用下班前一点时间把视频截了一些图,配了些简单文字说明给大家 ...

谢谢您的说明,结合视频这下看的很明白了,其实我以前曾经用普通打印纸热转印过,也是泡到水里,最后搓下打印纸,也差不多这样,上面还糊着一层薄薄的纸浆,担心浪费pcb,直接重新拿钢丝球划拉干净了,没腐蚀,我看这个也是带着一层薄薄的纸浆,不知道腐蚀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如果这个方法可行,真的是太方便了。
8:3,这个比例好象是不合习惯呀。或者是8:2,或者是7:3,好象是更合适些。

网友:
新来的,用电熨斗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老师加分鼓励,我认为每个人还应该结合所买材料、纸张跟打印机情况,对配比做适当调整。

朋友说的在理。应该在实际实验中摸索出最佳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说的在理。应该在实际实验中摸索出最佳比例。

没想到一个小帖子能引出这么好的方法,实在是意外之喜

网友:
高科技啊,高手真是无处不在

丙酮可以买到的,表面上管制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想到一个小帖子能引出这么好的方法,实在是意外之喜

虽然只是冷热两字之差,但是如果真的能行,业余制作难度小多了,有机会一定亲自试一下,省得我刀刻之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只是冷热两字之差,但是如果真的能行,业余制作难度小多了,有机会一定亲自试一下,省得我刀刻之苦。

做电路板如果只说方便,铁板+转印纸VS丙酮+酒精+普通纸,其它都一样,我觉得还是铁板方便。效果就不知道哪个好了,热转印太细的线会掉粉

网友:
某宝上搜到丙酮的不知是不是此丙酮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法子,正在做尝试准备,高人多啊!

网友E:
我试过了,失败了,首先乙醇肯定没有问题,是真正的污水乙醇,从网上买的丙酮,是以清洗剂为名卖的,和商家聊天询问,说就是纯丙酮,回家首先按照视频里的,将丙酮涂到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碳粉上,可以洗掉碳粉,但是并不像视频那样变成糊状,严格按步骤走了几遍,都没成功,给人的感觉是不管如何操作,碳粉总是附着在纸上不愿附着在铜板上,不知是碳粉不行还是纸不行还是丙酮不是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了,失败了,首先乙醇肯定没有问题,是真正的污水乙醇,从网上买的丙酮,是以清洗剂为名卖的,和商家 ...

失败是成功之母。既然失败了几次,那么距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失败是成功之母。既然失败了几次,那么距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谢谢斑竹鼓励,换了新的碳粉,可以了!!碳粉很重要!!!
请看图,效果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谢谢斑竹鼓励,换了新的碳粉,可以了!!碳粉很重要!!!
请看图,效果很好!!

成功了!祝贺!
介绍下经验,供大家参考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祝贺!
介绍下经验,供大家参考吧。

您好,版主,我是严格按照程序来的,不同的就是这次使用了新的碳粉,我的激光打印机是HP 6L,很古老的激光打印机,原来的硒鼓和碳粉已经好多多年没用了,估计受潮也比较厉害,打印效果也不行,所以上几次都失败了,这次我换了碳粉,打印出来很黑,效果很好,感觉碳粉挺厚重的,其余就是按照视频里的步骤严格执行的,打印纸就是普通的A4打印纸。等有时间我做个电路板实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版主,我是严格按照程序来的,不同的就是这次使用了新的碳粉,我的激光打印机是HP 6L,很古老的激 ...

无水乙醇与丙酮的配比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祝贺成功!我也从网上买了一瓶丙酮,不知纯度怎样,但是没有成功,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酒精用 ...

无水乙醇,化工店里有售,很便宜的。

网友:
医药店里有95%的,也很便宜,一桶2.5升的,也就十几元。

网友:
使用丙酮,是不是要了解一下它的特性呢?
燃点低、高挥发性、是否有毒害?

百度百科了一下,说是皮肤不能长期接触,另外,好像也有一定的毒性。
我再去找化学方面的人士了解一下。

大家都来说说...

网友:
找了张激光打印的纸实验一把,暂时处于失败状态,纯丙酮可以把字化开,8:3兑好的溶液搞不动,明天换个打印机试试.激光打印机墨粉是包裹碳颗粒的塑料球,丙酮可以把塑料球溶化,但不同牌子的的墨粉用的塑料不一样,故溶化效果也不一样,看样子要么调整溶液比例,要么换墨粉.

网友:
热转印是靠热把碳粉中的塑料融化,这招是靠有机溶剂,殊途同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斑竹鼓励,换了新的碳粉,可以了!!碳粉很重要!!!
请看图,效果很好!!

你买的是那种丙酮?进展怎么样了,弄电路板成功了吗?

网友:
Heatless (cold) Toner Transfer (for PCB)

Preface

Toner transfer tecnique for making PC boards is really practical and economical. The use of heat for transfering is not. for Large boards because expand with heat and toner does not adhere uniformly mainly and heat is applied to the paper side and not to the toner contacting the copper below. In this video I will describe a very simple technique I've been using for over 15 years. It is very fail-proof and involves the use of only 2 very common chemicals: Ethylic alcohol and Acetone. Alternatively to Acetone you can use Toluene or Xylene, (proportions may vary)

Ethylic alcohol 乙醇 Acetone 丙酮 Toluene甲苯  Xylene二甲苯Toner碳粉

碳粉冷转印法做电脑线路板:

前言

电脑线路板碳粉转印技术的确是可行的和经济的。热转印不适合做大面积的热态线路板,因为热扩散法碳粉不能均匀地吸附在铜箔板上,热量会传导在纸的边缘不会接触到下面的铜箔。在这个视频里,我会讲述一个非常简便的技术,这个技术我已经用了15年。这个方法是非常可靠的,只涉及到两种非常常用的化学品:乙醇和两酮。你也可以用甲苯或是二甲茶来替代两酮(不过比例有变化)

网友:
How It Works

1) ALCOHOL
In this experiment you can see that Alcohol is absolutely neutral to Toner and paper.
2) ACETONE
Here you can see that ACETONE (pure) dissolves the toner immediately. Paper remains unaffected.

By mixing Acetone and Alcohol in precise proportions, you will obtain a solution which will SOFTEN the toner enough to make it "STICKY" but not dissolve or blur.
Experimenting, I found this "magic" number to be:
8 parts Alcohol 3 parts Acetone
some toners may require a higher acetone ratio
You can store the solution in an airtight container. If it is a plastic one it should be made of HDPE (high density polyethilene) which is unaffected by ACETONE. Acetone is much more volatile than alcohol so exposing the solution to air will decrease its concentration.

Polyethilene聚乙烯

原理
①        酒精:在这个实验中你可以看到酒精对碳粉和纸是绝对中性的。
②        丙酮:在这里你会看到丙酮(纯)很快溶解了碳粉,而纸仍然没有受到影响。

通过丙酮和酒精精确配比,你会制得一个既能软化碳粉,又能使碳粉吸附在铜箔板上,但不会被溶化和不会被弄糊。通过实验,我发现神密的配比是8份酒精,3份丙酮。有的碳粉丙酮的含量需要高些。做好溶液后,你可以把溶液用密封的容器装起来,如果用的是塑料的瓶,那么这个塑料瓶一定要用高密度的聚乙烯做的瓶,这种瓶不会受到丙酮的影响。另外丙酮是比酒精还要高浑发性的液体,如果让溶液暴露在空气里,它的浓度会下降。

网友:
Procedure

Clean the copper surface of the board with steel wool and water as you normally do. Rinse with water and dry with kitchen paper.
Spray board and LASER print with alcohol and wipe with kitchen paper. This will remove any oil and fingerprints. Do not touch.
Pour a small quantity of acetone-alcohol solution on the copper side of board. Spread uniformly with fingertip If clean!).
Acetone is much more volatile than felcohol so these steps should be perform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or acetone will lose concentration.
Place the print on the board and quickly position it in place avoiding perpendicular pressure. Once jn place, gently push down (no pressure yet) until the entire print is in contacting the solution.
Wait 5-10 seconds before applying firtal pressure. During this time ACETONE is reacting with the toner, rendering it sticky.
Now give a perpenclicular pressure (na horizontal shift) firmly with the aid of kitchen paper for even distribution.
wait 2 or more minutes until all solvents are totally volatilized.
Dip the board in water for at least 2 minutes. Time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 paper used I use        coated paper. Don't use transparency papers it won't allow for proper evaporation of solvents.
Carefully peel the paper off the board starting from a corner.
You can see there is absolutely no toner on the paper, It's all on the copper
For larger PC boards I place the board laserprint between 2 blocks of wood, and press together with a C-Clamp. I add a few layers of kitchen paper between print and wood to distribute pressure evenly.

Subscribe

For board etching, use your favorite technique. My favorite is the Sponge & Ferric-Chloride one I believe it's the most economical (very small quantity of etchant) and fast (you can actually see the progress).

操作步骤:

   就象你平时做的那样用钢丝棉球清洁铜箔板表面,用水清洗,用餐巾纸擦干。在铜箔板
上喷洒(雷射)一些酒精,再用餐巾纸揩干,这会除去铜箔板上的油污和手指头印。此时手指
再也不能碰触铜箔板了。
   倾倒少量的配好的丙酮乙醇溶液于铜箔面,用指尖把液体整个板面弄匀(手指事先要弄干
净)。因为丙酮比酒精较易挥发,所以这些步骤要尽可能地作得快些,不然的话,丙酮会减
低它的浓度。
   把打印好线路板的纸放在铜箔板上迅速对好位置,避免垂直重复,一旦对好了,轻轻地放
下(还不能加压),直到整个电路图都和药水接触,等5至10秒钟再进行关键的加压。此时丙
酮和碳粉起反应了,起到了粘的作用了。
   现在给一个垂直的牢固地加压,不要水平移动,可用借助餐巾纸帮助。
   等2分钟或更多一点时间,直到所有的溶液都挥发掉。
   把铜箔板浸在水里至少2分钟,时间会不一样,这取决于我们打印用的纸,我用的是铜板纸。
不要用透明纸打印,透明纸溶液不易挥发。
   小心地从铜箔板的角上开始把纸揭去。
   这时你会看到,在纸上没有留下一点碳粉,碳粉全印到了铜箔板上了。
   对于大块的电脑线路板,我在激光打印纸的上面再复以一块木板,然后用C型夹具把线路
板和木板夹在一起。在打印纸的上面垫一块加压的木板,中间垫数层餐巾纸来解决,以使加
压均匀。

说明:
对于线路板的刻蚀,可用你们自己最喜欢用的方法。我最喜欢的的方法是海棉──三氯化铁,一个是因为这个方法是最经济的(用最少的腐蚀剂),最快的速度(你能看到腐蚀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