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挽图腾柱驱动PMOS管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7-01-04):
自己搭建的下图这个开关电路。如果20V和12V连接到一起用一个电源+20V的时候,电路能正常工作。
但是电源分开,一个12V,一个20V,就不能正常工作。开关管一直输出20V。把+12V增加到16-17V的时候,又能正常工作了。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各位老师指导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目的就是想用一个低电压控制一个高电压开关。
查了一下相关资料,此PMOS的VGS电压4V,实际测量的时候VGS大于3点几V的时候MOS管就无法正常关断。
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PWM频率在60K-70K

网友:
原因时图腾柱级供电电压较主开关管第,在Q3关断开关管栅极仍有电流通路,所以开关管无法关闭,电流回路见图示。
   解决办法可试试以下:一是前级供电不低于开关管供电,二是在12V供电中加入隔离二极管。

网友:
+20-------负载----MOSFET---->GND
这样试试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一看到p沟道就迷糊

网友:
2楼说的对,我也做过这样的电路,其实功率场效应管就和NPN型的开关管子一样的理解,无非就是它的驱动电压高点而且还要泄放结电容的回路

网友:
这个是你的驱动电压,与MOS管需要的电压幅度不匹配造成的。仔细量一下栅极、源极电压就知道了。一般滴说,源极不接地的(或者不接正的)MOS管栅极驱动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什么解决办法?从9240看起来,栅极对地电压在20V时栅源电压0伏,管子截止。假如5V导通,那么栅极电压达到15伏时9240开始导电。假如栅源电压达到15伏完全导通,那么栅极电压需要达到5V。现在你的栅源电压可以到20伏,导通没问题。要关断呢?得到15V以上才可能。明白了?串二极管不行,关断困难。提高12V电压才对。另外说一下,MOS管关断最好能加上比源极高5-10伏电压才好。

网友:
12V直接改为20V就行了,其他有点麻烦

网友:
直接都20V不行了,因为就算Q1导通了电压也只有12V也就是说场管G电压12V,这关断不了啊!你场管可是20V呢

网友(2017-02-23):
P MOS的G是负电压, 也就是说你关闭MOS要电压升高. 可是你的MOS源级是+20V, 驱动只有+12V, 怎么搞都是Vgs都是-8V. 肯定关不了.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两边电源的地断开, +20V和+12V连通. 这样两边的地是不同的电压, 但MOS管驱动可以达到关断的电压了. (其实就是改成负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