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断线开机不显示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7-01-05):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拆下主板后发现镙丝孔打坏,客户自己补线未成功。

  维修过程:

  因客户自己处理的比较粗糙,所以又重新处理了一下镙丝孔。

  补好线之后测试还是开机不显示,后打值液晶屏接口16脚LCM_TO_CHESTNUT_PWR_EN_CONN,发现没有阻值。

  直接从接口处的FL2035电感飞到到镙丝孔断线处。

  再次开机测试故障修复。

网友:
高手,接生意不

网友:
这真得佩服,现在这样的手很少了,坏了就是整块板子换。

网友(2017-03-06):
我的苹果6也是这个螺丝柱掉了,断线。自己拆机换电池,螺丝柱松了不开机,用手压着螺丝柱能开机,弄几次不好螺丝柱掉出来了,彻底不能开机了。放柜子里都一个月了,怪自己手贱,手机以前还有触屏失灵问题,时好时坏,有时自己乱点屏,好像要飞线。求楼主帮忙修理!谢谢

网友:
我的现在是 电池背后发热  换过屏幕 不知道是不是屏幕影响的。。。现在不敢用了。怕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