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旋轴接长杆

楼主(2017-01-05):
      小制作时可变旋轴太短,自制一接长杆,如图

方法:根据需要截一段6mm螺杆,再截一段笔杆,笔杆纵向锯一条缝,找俩卡子(或自制)装上即成。

接长杆其貌不扬,但简单实用。

网友A:
做得不错,要是找到位金属套管连接也不错。

网友B:
好创意,支持动脑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要是找到位金属套管连接也不错。

好建议,谢谢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创意,支持动脑动手。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C:
上面的螺纹有点碍事,直径不知是否便于安装旋钮,估计要锉刀伺候一下才行,作为因陋就简的业余自制不失一个好方法,自制的话,我有一个想法,套管可以尝试用厚些的塑料管打孔攻丝,至于加长轴,有的长螺丝不是有一段没丝牙的吗?锯下来做加长轴更好些
如果想做的好看些,可以尝试电机联轴器配铜轴,有条件的也可以直接上车床加工一个一体的连轴装置

网友:
学习了,正琢磨两个不同的轴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螺纹有点碍事,直径不知是否便于安装旋钮,估计要锉刀伺候一下才行,作为因陋就简的业余自制不失一个 ...

谢谢关注,6mm螺丝装旋钮正好不用锉,当年铜质的接长轴在零件商店有售,也就是几毛钱一根,用厚塑料管攻螺丝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
我用黄铜套管接过电位器轴杆。

网友:
如果安装位置允许的情况下,不失一种好办法

网友:
不错不错,DIY的乐趣之一就是利用现有资源信手拿来!

楼主:
谢谢李版主关注加分!

楼主:
谢谢138139|坛友关注加分!

网友:
旋轴加长有好多办法,用这种卡子不是优选方案。如果只是利用现有材料为图省事儿才可行。

网友:
此接法只不过省事,不美观,我接的话用二合一胶粘上就行了,不用话将粘接处拆下来就是了。

网友:
我是这样处理的,找1节内径跟可变电容轴《直径》大致一样的硬质塑料管《如圆珠笔等,,,》2,在轴上《可变电容>上螺丝《加强筋用》3,用“哥俩好”填满定位粘牢!4,另一头找个报废的电位器柄《梅花头》插入填满定位粘牢。

网友:
业余爱好应该有的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
       用内径6毫米壁厚1.5毫米或2毫米,长15毫米的铜管一段,在两端适当位置钻2.5毫米孔,套3毫米丝,将单联手柄与加长轴各穿入一半,用三毫米螺丝紧固,应该比较实用。

网友:
真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