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LLC谐振电源制作小胆机

楼主(2017-01-05):
    话说去年第一次参加比赛,得到广大坛友、版主和大神们的支持和鼓励,非常非常感谢,今年不发些什么过意不去。虽然仍是开关电源用于功放类,但是换了另一种电源结构。
    一、电子管功放部分
    这部分没有什么多说,坛内有许多重量级大师,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仅发一张电路图,按图施工,还要请大师们点拨点拨。
电路采用PCL86管单端输出,比较方便,就二只管,推耳机功率也足够,至于该管的音质,早有前辈定调,自己也没有比较,仅与PCL85管作过粗略比较,PCL85与PCL86管比较,一个声音像雷婷,一个声音像龚玥

输出变压器去定制二只86X35的,阻抗7K,0-8-64欧,主要推AKG-701耳机,不听耳机就推小桌面喇叭。
输入电容用过几种大家常用的薄膜电容和油浸电容,最后用了油浸电容。

    二、功放供电部分

    原来用过上无27厂的5灯变压器,因功率小,用着不称心就叫它下岗。

    后来用过494主控的半桥电源,效果倒是可以,就是大了一点,而且还要辅助电源,所以也叫它停工待业。

    现在用一款谐振电源,不但体积小(能装在原变压器保护罩内,有利于屏蔽),而且能自起动。

    谐振电源的优点,零电压开关,效率相当高,电磁幅射低,瞬间过载能力强,保护功能全等,是目前主流的开关电源。

   1、电源电路图
图中缺自起动和高压延时电路,
   2、电源PCB板
这块板原来用于正负电压功放上,现在改为灯丝和高压双输出,所以板上要跳线。

PCB板
为了省打板费,只能是10X10的板。电源实际大小是10X8,还有10X2也不浪费,就做了二种电位器接口板和金封、塑封单转双的转接板。

    3、自绕的变压器

    4、装配试机

    5、测纹波
电源工作频率
空载频率

带载频率

电源工作电压纹波,比较小。

胆机无输入,音量开最大时的输出波也不大。

左声道

右声道

电源输出纹波时间放大波。

三、体会。
1、感觉比用494半桥的好,体积小,纹波也比较好控制。
2、变压器制作难度比较高,不容易绕好。
3、如要用于6.3V灯丝电压的胆机在同一变压器上完成高低压输出估计有难度。
4、功放没有一点噪声,音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我的小工变相比),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帖子到此为止,不明之处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部分 比用变压器的麻烦 ,也容易故障

相比而言是这个理,不过现在的开关电源也今非昔比,可靠性、稳定性也比较好。发这帖旨在为有能力玩电源的坛友提供一些线索,就是胆机也可以用开关电源,而且干扰并不大,通过努力还能有提高的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是谐振电容的电压波形,那怪那么平滑!

对,这处的波形好坏直接反应电源在工作状态时的性能。空载到满载波形都要平滑才算正常。

网友A:
供电部分 比用变压器的麻烦 ,也容易故障

楼主:
国产示波表,比台表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测试波形,是哪一点的波形?

是L6599,量与变压器对地串联的0.022电容的二端。

网友C:
开关电源很好,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很好,做工不错。

谢谢!这电源原是用在正负电压的功放上,改用在胆机上有些地方就不太合理,做工更不能提了,比较烂

网友D:
支持楼主,又有新作了。……论坛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测一下变压器初级电流波形吗?最说明问题的就是它。

没条件测,一支探头贵得吓死人。电路设计好后变压器是关键,业余判断电源质量一是看电源效率,二是看电源纹波,二者都在范围内就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又有新作了。……论坛有你更精彩!

谢谢支持与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供电是外加的吗?

自起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讲讲启动过程吗?+15V来自哪里?

先由红框内的元件组成输出约12V的起动电路,后由蓝框内的元件组成稳定的供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zh/products/power-management/ac-dc-converters/resonant-controll ...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F(2017-02-21):
一年过去又来支持下楼主。 顺便请教下。

近年来ICEPOWER的功放模块很红,基本上都集成开关电源在上面,一个板子的体积非常之小指标又非常之高,功率也250W~500W~1000w都集成在上面。      在下这种看不懂它的电源是什么结构。请分析下电源结构,是否能进行仿造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年过去又来支持下楼主。 顺便请教下。

  近年来ICEPOWER的功放模块很红,基本上都集成开关电源在 ...

       看元件好象是半桥结构,开环供电,用的是场管。据介绍,电源部分纹波1%,还是比较大。功放部分是D类,但作了改进和提升,不过D类功放与AB类功放的声底有数不同,个人感觉在初听时D类不错,但不如AB类耐听。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元件好象是半桥结构,开环供电,用的是场管。据介绍,电源部分纹波1%,还是比较大。功放部分是D ...

意思是,主要是电源纹波之类对功放的影响的话,就是假如负载只到400W的时候,您上一届的参赛作品中的双变压器版足以满足甚至超出该项指标是吗?   在下这方面是一窍不通,所以问题多多,查阅网上的资料为主流的功放用开关电源多以   主动PFC(保护?)+LLC谐振半桥(效率和纹波)+开环(瞬态更快?)+软开关(纹波?)    为主,。  请问您分析下这种如何?   您有没有尝试过这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主要是电源纹波之类对功放的影响的话,就是假如负载只到400W的时候,您上一届的参赛作品中的双变 ...

       ICEPOWER功放模块能适应大部分人群,但可能不合适爱好者。ICEPOWER功放模块标的功率好象是动态功率,不是连续功率(有效功率)。
       我做过主动PFC+LLC谐振+闭环电压控制。主动PFC主要是提高电源效率和适应90-260V宽电压,我国是220V不用主动PFC也可以。
       至于电压控制是开环还是闭环,二者各有好处,但闭环的好处高于开环。开环的优点就电路更简化一点,缺点是动态电压和纹波比闭环的大,变压器的初次级匝比要算得很准,同时外界电网电压的变动也会影响到输出电压,对(瞬态更快)是没有这回事。闭环的缺点就电路复杂一点,有点说闭环的反馈慢,反馈慢的表现是什么,是电压的压降,用开环和闭环的电源,带上相同的动态负载,测一下电压和纹波就一目了然。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细心指教。在下找到应该制作的方向了。

网友:
功率多大??

楼主:
保守一点,连续功率200W,峰值功率300W。

网友:
支持楼主,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G:
楼主水平了得,LLC电源是最近的技术,不好调试。

网友H:
PFC是功率因素控制,能减小电源模块对市电波形的改变,目的是减小电源模块通过电源线对周围电器的干扰,如有条件做到还是建议加上PF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PFC是功率因素控制,能减小电源模块对市电波形的改变,目的是减小电源模块通过电源线对周围电器的干扰,如 ...

噢,是先做了有主动PFC的电源用在大功放上,因小胆机装不下有PFC的电源,所以改为无PFC,仅是效率略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水平了得,LLC电源是最近的技术,不好调试。

谢谢,也是刚学。因功率不大,所以用集成变压器做,调试就简单,但集成变压器难绕好。要做成功放电源,静态和动态纹波一定要小,变压器次级二臂的漏感尽量要一致。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也是刚学。因功率不大,所以用集成变压器做,调试就简单,但集成变压器难绕好。要做成功放电源,静 ...

漏感的控制就得垫气隙了,气隙带来空间磁场干扰,做完了变压器要加铜箔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漏感的控制就得垫气隙了,气隙带来空间磁场干扰,做完了变压器要加铜箔抗干扰。

是的,漏感大小是好控制,难在二臂的要漏感一致,用粗双线并绕的低电压电源上更明显,最后用铜皮绕基本一致。

网友:
看着很专业.

网友(2017-04-10):
胆机这东西  听轻音乐不错    摇鼓就没戏

网友:
楼主 的开关变压器参数及制作过程能否公布一下?以便做参考仿制

网友(2017-09-01):
全机最难的就是,开关变压器,参数及制作过程能否公布一下?
谢谢了!

网友I:
还有就是单用Q7也能维持工作,为何还要用Q6呢?

网友I(2017-10-23):
能说一下磁芯的型号规格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就是单用Q7也能维持工作,为何还要用Q6呢?

Q7的电路不能长期工作,必需要有Q6作长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说一下磁芯的型号规格吗?谢谢!

EC3542磁芯,双槽骨架。初级30匝,次级28匝X2。

网友:
引用 楼主:
EC3542磁芯,双槽骨架。初级30匝,次级28匝X2。

谢谢楼主的回复。我也买了ER3542、ERL28、EDT29准备试一下。

网友(2018-05-17):
这是对传统观念的转变 支持!

网友(2020-04-19):
买了几个EC3542磁芯,双槽骨架,准备再学做楼主的开关电源;

网友J(2020-05-25):
引用 楼主:
先由红框内的元件组成输出约12V的起动电路,后由蓝框内的元件组成稳定的供电电路。

whmks老师:
我按您红框部分搭配了个降稳压电路给FSFA2100供电,用ME13009管、16V稳压管,但输出电压在1.2V,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J:
whmks老师:
我按您红框部分搭配了个降稳压电路给FSFA2100供电,用ME13009管、16V稳压管,但输出电压在1 ...

    红框中是起动电路不能用于工作状态。可能是FSFA2100的起动电流比6599大,所以会造成严重压降。再说13009的基极电流也比13005大,采用调小R28和R29的阻值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框中是起动电路不能用于工作状态。可能是FSFA2100的起动电流比6599大,所以会造成严重压降。再说13 ...

好的,我再看看,我这个2100电路不太稳定,可能别的地方也有问题,感觉鼓捣LLC比反激的要复杂难度也大些,谢谢您的回复;